西门子定位器操作压力必须至少比所需压力高一个

楼主(2018-07-18):
西门子定位器概观注意在初始化过程中,操作压力必须至少比所需压力高一个。但是,工作压力不应大于执行器的最大允许工作压力。有关调试的一般信息:
·在气动执行机构上安装西门子定位器后,必须为其提供电动和气动辅助动力。
·初始化之前,定位器处于“P手动模式”。同时,“NOINI”在显示屏的下方闪烁。
·位置反馈:如有必要,可以使用摩擦离合器调整位置检测范围。
·在初始化过程的帮助下,通过设置参数,根据执行器调整定位器。如果需要,使用“PRST”参数取消执行器的调整。在此过程之后,定位器再次处于“P手动模式”。

楼主:
初始化的类型可以按如下方式初始化定位器:
·自动初始化:在自动初始化期间,定位器确定以下一个:-行动方向-执行器行程和旋转角度-执行器的行程时间。
因此西门子定位器根据致动器的动态响应调节控制参数。
·手动初始化:手动设定执行器和执行器的旋转角度。其余参数自动确定。该功能对于衬有例如PTFE的阀门非常有用。
·更换西门子定位器http://www.siemens-positioner.com/时复制初始化数据:可以读取定位器的初始化数据并将其复制到另一个定位器中。可以在不中断正在进行的初始化过程的情况下更换有缺陷的设备。必须在初始化之前为定位器定义一些参数。由于预设值,您无法调整其他参数以进行初始化。可以使用已配置和激活的二进制输入来保护配置的设置,防止意外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