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LM317做个可调电源,这样能否实现?

楼主:
如图所示的电路是用一只PNP大功率管来扩流,一只3AD53大功率管可将电流扩至6A。电压可调用的是LM317。
如果输入端接220V的变压器,变压器输出是35V,然后35V输入给LM317的情况下:
1、那么输出端能实现0到30V可调吗?输入电压是35V时,会烧坏3AD53大功率管?
2、在这个图的基础上能实现对电流可调吗?

网友A(2018-07-18):
打满  理论压降5V电流6A,30W功率有点厉害,但烧不烧取决于你的负载。

网友B:
LM317有输入电压范围的,与输出电压差太多了发热

网友C:
会不会烧管,看管子的耗散功率和其极限值的比较。这个可以计算,输入输出压差乘以输入电流就是耗散功率,管子加散热片能及时将此功率耗散掉就不会烧,否则温度就会越来越高,高出管子能承受的极限就必烧无疑。
LM317不是从0起调的,最低输出电压为2.5V,看过器件手册就该知道。若想从0V起调,需要用至少-2.5V的负压做补偿。
楼主图是电压输出,负载不变而改变电压,当然电流也会随之改变,但这个可不叫“电流可调”,电流可调的装置叫电流源,而电压输出的装置叫电压源。

网友C(点评):
更正:LM317的最低输出电压为1.25V。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会不会烧管,看管子的耗散功率和其极限值的比较。这个可以计算,输入输出压差乘以输入电流就是耗散功率,管 ...

我说的不是LM317会不会烧坏,我是想问3AD53C这个管子会不会被烧坏,我在网上查到的3AD53C 参数是  锗PNP 24V 5A 。
LM317电压输出是1.25V到37V,我看数据手册上面。
如果这个电路图,既想实现调压,又想实现调电流,怎么来改?

网友D:
现在还用3AD系列管子?那是上世纪80年代以前的产品呀!
输出6A,你选用5A的管子,肯定不行呀,一般要留几倍的余量才可以,你还超额使用。
你可以选择目前好买的PNP桂管,电阻阻值改一下即可。
变压器35V,整流滤波后,电压已经超过了LM317的耐压了。
大范围稳压,一般变压器要多绕组,继电器开关切换,否则,功耗太大呀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说的不是LM317会不会烧坏,我是想问3AD53C这个管子会不会被烧坏,我在网上查到的3AD53C 参数是  锗PNP  ...

说的就是扩流管,“管子”一词从来都是指晶体管,LM317可不能这么叫。至于改电路问题,无法同时实现恒流和恒压,自然也就无从改起。即使是支持恒流及恒压功能的电源,那也需要做功能切换,理论上就不存在同时实现的可能。另外注意,带有可调限流保护门限的电压源可不是可调电流源。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还用3AD系列管子?那是上世纪80年代以前的产品呀!
输出6A,你选用5A的管子,肯定不行呀,一般要留几倍 ...

我记得LM317最大的输入电压是40V吧,
不用3AD的,那用什么型号的可以代替?

我就是想做个可调的稳压电源,能实现0---30V之间调压就可以。如果同时能实现对电流可调最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的就是扩流管,“管子”一词从来都是指晶体管,LM317可不能这么叫。至于改电路问题,无法同时实现恒流 ...

我是刚学电路,
我在某宝上看到有卖的仪器,对输出电压和输出电流都可调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是刚学电路,
我在某宝上看到有卖的仪器,对输出电压和输出电流都可调啊? ...

前面已说过,那是要做功能切换的,即改变电路结构。对于数字回路系统,则改变的是软件代码。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记得LM317最大的输入电压是40V吧,
不用3AD的,那用什么型号的可以代替?

你看的资料估计比你还年长,3AD系列基本上在1980s初期就全面停产了,用3AD系列扩流的资料最迟也是1980s初期的,当然不排除之后有人抄。从1980s中期起,功率晶体管用的都是硅管,因型号太多,需要根据具体应用和采购渠道、价格等来灵活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看的资料估计比你还年长,3AD系列基本上在1980s初期就全面停产了,用3AD系列扩流的资料最迟也是1980s初 ...

好的,谢谢。

网友E:
“最低输出2.5V”

吓我一跳,抓紧百度,虚惊了一把。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最低输出2.5V”

吓我一跳,抓紧百度,虚惊了一把。

1.25V,**有出错的时候,抱歉让你“莫名惊诧”了……

网友F(2022-04-21):
大家说的都很到位。功率管要多留裕量,现在可用的PNP功率管有很多种……

网友F:
是P沟道的MOS管……

网友G:
设计一个压控电流源,试试。电流的大小随输入电压的大小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