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想做可充电的仪器

楼主(2018-07-18):
(无正文)

网友A:
1 首先你要说明做什么仪器?
2 仪器耗电多少?电压电流多少?
3 第二步确定后,计算功耗,仪器要使用多久?
4 根据3确定电池选型,一般用软包锂电,确定电池容量
5 手持式仪器,一般就是USB借口,通用手机充电器。
6 非手持,需要续航时间长,电池重容量大的,内置AC/DC 开关电源,
7 重点来了拿笔记下,是考点:可以帮你设计

网友B:
做什么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什么产品?

手持式光度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