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这是什么元器件

楼主(2018-07-18):
最近拆了一个电击设备,有个像二极管的元件不知道是什么,大家看看有没有认识的!谢谢兄弟们!!

网友A:
应该就是二极管

网友B:
如果是玻封的,也许是双向触发二极管,又或者是玻封热敏电阻。

楼主(2018-09-26):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玻封的,也许是双向触发二极管,又或者是玻封热敏电阻。

是触发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