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3] 结构体内定义大数组到底好不好?

楼主(2018-07-19):
如题,举个简单的例子
第一种方式:
typedef struct
{
     u8 i;
     u8 temp[5000];
}A;

第二种方式:

typedef struct
{
     u8 i;
     u8* temp;
}AA;

u8 num[5000];
AA sTU;

sTU.temp = num;

以上两种方式,哪一种更好, 为什么呢?

网友A:
没有什么不好,看具体应用吧
第二种灵活点,但第一种简单点

网友B:
平时看不出来  如果结构体作为函数传递的时候可能就看出来了

网友C(2018-09-07):
引用 网友B:
平时看不出来  如果结构体作为函数传递的时候可能就看出来了

大结构体最好还是用指针作为传递吧

网友D:
你的这个两种方式没什么区别。都不会节省内存。、
应该这样子
typedef struct
{
     u8 i;
     u8 temp[0];
}A;
结构体变成了可变大小。

网友E(2019-02-21):
取决于你的实际情况阿
单片机板子一般内存小
第二种方法稍稍灵活一点 但是容易出错 比如没有赋值指针就访问

从代码本身来看没有优劣之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