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如何用晶体管搭建单稳态触发器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8-07-19):
双稳态单稳态是过去晶体管线路时期的一种说法,标准的说法是  双稳态就是RS触发器  也是逻辑线路**存储位的基本结构
而单稳态,其实就是一个脉冲展宽线路,任何一种脉冲展宽或者是单脉冲触发延时类型的线路都算所谓的单稳态。

网友B(点评):
任何一种将周期型脉冲的脉宽展宽或者将脉宽变窄(或希望的任意固定脉冲宽度,但其脉冲重复频率不变的)序逻辑电路就是单稳态电路。

网友C:
模拟电路绕晕人,单单一个名字就够你研究大半天的,倘若没人告诉。

比如双稳态,文献中名字可能有6个,不同的作者,用不同的名字,读者要蒙圈。

双稳态可以叫做flip-flop,但是不能等价于RS触发器,原因是后者只是前者众多实现方式中的一种罢了,后者可以属于前者,但前者未必属于后者。

网友D:
单稳态有多种电路形式,基本功能都类似,一个触发信号触发,然后电路的RC延时电路起作用,延时结束则恢复稳态。
而双稳态也有多种电路,比如RS触发器、D触发器、JK触发器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单稳态有多种电路形式,基本功能都类似,一个触发信号触发,然后电路的RC延时电路起作用,延时结束则恢复稳 ...

有没有电路模型我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模拟电路绕晕人,单单一个名字就够你研究大半天的,倘若没人告诉。

感觉现在的都是模块。我想了解下内部的结构如何用晶体管搭建出来。

网友E:
引用 楼主:
感觉现在的都是模块。我想了解下内部的结构如何用晶体管搭建出来。

看看这个。

网友F(点评):
对,楼主要的是“晶体管”搭建。如果用逻辑电路,首选应该是单稳集成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觉现在的都是模块。我想了解下内部的结构如何用晶体管搭建出来。

内部是用异或门之类的数字电路搭出来的。

过去用分立件搭的话,实用一点的电路类似于这种:

楼主(点评):
为啥 都这么模糊?

楼主:
为啥都这么模糊

网友C:
给你仿一个:

输出曲线中,上面那个是激励,幅度是-1V,脉宽是1us,在图中几乎看不见了。

楼主:
这种可以达到效果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