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信号强度和距离转换模

楼主:
在信号强度和距离的转换模型中,曲线虽然很接近理想模型,但是,忽高忽低的地方总是解决不了。原数据为每隔1m,采集100个数据,进**尔曼滤波和中值加权,整体符合理想模型,但是局部不符合。C:\Users\55360\Desktop\图片1.png

楼主(2018-07-19):
哪位大神做过相关的实验啊??

网友A:
接收设备的灵敏度也是具有离散性的,所以测试必须基于同一基准下。另外,不管是有线传输还是无线传输,局部环境比如噪声、无线下的传输多经等也会有明显影响。理想曲线是在无噪声或噪声恒定且无其它影响因素时的表现,实际应用中不可能完美再现,甚至连普适的规律都不可能有,否则根据衰减测距、定位早就成了普遍应用的技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收设备的灵敏度也是具有离散性的,所以测试必须基于同一基准下。另外,不管是有线传输还是无线传输,局部 ...

是否有相关解决办法呢?要重新拟合曲线嘛?我使用matlab拟合一次,和理想是一样的,就失败了。加入高斯变量可以嘛?但是高斯算法网上都是用来提高精度的,对于局部高低变化无法适应

网友B:
利用RSSI测距对环境要求太高,现实中不可能实现,建议换别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利用RSSI测距对环境要求太高,现实中不可能实现,建议换别的方法

对于那种比如3m警告,5m报警这种,目前有哪些方案可以操作呢?使用RSSI测距也是为了判断距离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否有相关解决办法呢?要重新拟合曲线嘛?我使用matlab拟合一次,和理想是一样的,就失败了。加入高斯变 ...

无法拟合,因为环境变量完全无法控制,甚至无法预知,所以任何计算都是徒劳的,除非在环境限制上下功夫,如果你能做到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