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馈] 视频信号在显示器上有重影怎么解决?

楼主(2018-07-20):
上面是采集卡的模拟视频输入电路,前端是模拟视频信号经过二三十米的线接到图中输入端,现在图像显示有重影,怎么调节这个阻抗匹配

网友:
20-30米的模拟视频信号衰减重影属于正常,这个电阻是75R(改变信号幅值)不用调,信号线做了阻抗匹配会减少衰减。你可以换根更好的线;加中继器(没用过)换2条短线试试;转换为数字差分信号。

@lihui567 :75R电阻只能调下面说的黑白,解决不了拖影。基本上来说,不做处理,模拟信号就是传不了这么远,你的PCB接收端地的处理,电缆衰减,走线是否匹配决定了你这个模拟信号的质量。下面说的放大也没用,接收端有输入范围的。
线不好换,短线肯定是可以的,最后是转换为数字差分信号LVDS输出了,RC这块的确没办法调节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影,是信号反射所致吧?
信号是否匹配应该只影响信号的强度,一般会过黑,也可能会过白,看看你接线是不 ...

我在输入端接了一个100欧的电位器来调节,正如您说,过黑和过白,按说这种图像重影问题应该比较常见吧,你们碰见过类似的问题吗

网友B:
以前用过20米左右的线,75阻抗的,前端是高频头下来的信号经过线缆到pcb板,970Mhz的信号,没有发现过重影的现象。买好一点的线缆,然后查一下阻抗匹配和连续吧。

网友B:
你的前端信号可能就比较弱了,20米的线衰减太大了。你可以对输出信号用放大器放大,然后换一根质量更好的线缆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用过20米左右的线,75阻抗的,前端是高频头下来的信号经过线缆到pcb板,970Mhz的信号,没有发现过重影 ...

你用的是标准的同轴电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前端信号可能就比较弱了,20米的线衰减太大了。你可以对输出信号用放大器放大,然后换一根质量更好的线 ...

信号放大电路可以推荐?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用的是标准的同轴电缆?

除非非常差的线,一般2、30米视频电缆,不会有很大的重影发生。或者说,基本上肉眼不可察。
不知道楼主采用的是什么样的线材。
做好插头,或者干脆直接焊接试试看,有时候,插头插座就可以导致。
还是不行,换个线材牌子。
要求再高,用视频光端机,成本其实不高,传输距离几公里。。

楼主:
引用 网友C:
除非非常差的线,一般2、30米视频电缆,不会有很大的重影发生。或者说,基本上肉眼不可察。
不知道楼主采 ...

由于行业需要,只能用玻纤线

楼主:
如果是标准的同轴电缆,就像是视频监控一样,线是很长的,也不会出问题,问题是现在这种玻纤线没有屏蔽,二三十米就不行了,现在就是想办法消除楼上说的信号反射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由于行业需要,只能用玻纤线

明白了,低成本集中布线的吧。
可以到网上买好点的双绞线无源视频传输器,传输成本比你玻纤线还便宜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明白了,低成本集中布线的吧。
可以到网上买好点的双绞线无源视频传输器,传输成本比你玻纤线还便宜呢。 ...

不是成本的问题,玻纤线机械度较硬,管道传输非常方便,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是成本的问题,玻纤线机械度较硬,管道传输非常方便,

那就用光纤,皮线光缆是目前最皮实的线材,关键是成本低
然后采用多点集中分布原则,分布视频光端机,那总体成本应该稍稍上升,不过质量那就没得说了。

网友D:
以前给电视台搞工程,同轴线传输视频,几十米是小意思,上百米的可以加均衡电路,调整一下时延彩色畸变。

网友E:
信号线材质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前给电视台搞工程,同轴线传输视频,几十米是小意思,上百米的可以加均衡电路,调整一下时延彩色畸变。 ...

同轴线应该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就用光纤,皮线光缆是目前最皮实的线材,关键是成本低
然后采用多点集中分布原则,分布视频光端机,那 ...

光纤这个可以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