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电脑了,WIN7 32位的系统能用哪个版本的AD软件?

楼主(2018-07-19):
以前一直用protel99SE,现在换电脑了,用WIN7系统后,protel不能正常运行了,下了个最新的2018版的无法安装,请问AD哪个版本能在win7,32位正常运行,在线急等,谢谢!

网友A:
可以试一下AD17.1.9这个版本貌似是AD17系列最后一个版本,官方汉化不错,基本上可以到80%;稳定性也是最好的。。应该是32位的

AD18确实不太稳定,之前用过,各种奇怪的bug,而且汉化不彻底,估计也就5%汉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试一下AD17.1.9这个版本貌似是AD17系列最后一个版本,官方汉化不错,基本上可以到80%;稳定性也是最好 ...

非常感谢,我下载试一下

网友B:
win7 64位 也可以用 99SE 啊, 不过有两个补丁,网上找一下

网友C(2018-08-18):
引用 网友A:
可以试一下AD17.1.9这个版本貌似是AD17系列最后一个版本,官方汉化不错,基本上可以到80%;稳定性也是最好 ...

请问官方汉化哪里能下载到啊?我的AD是**版的,另外下载了一个汉化的文件,貌似是以前版本的汉化文件,纯属机翻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请问官方汉化哪里能下载到啊?我的AD是**版的,另外下载了一个汉化的文件,貌似是以前版本的汉化文件, ...

需要下载汉化包的,你那个版本比较低吧

AD17.0以上选择local menu就可以汉化了。常用的原理图和PCB菜单栏,右键菜单都是汉化的。有一些没有汉化,

AD17以前不太清楚了。忘记了,现在装的AD17.1.9;不错的版本,AD18 bug太多了,经常遇到无法保存的bug。而且没有汉化,常用的菜单和快捷键有一点差别;后来就不用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需要下载汉化包的,你那个版本比较低吧

AD17.0以上选择local menu就可以汉化了。常用的原理图和PCB菜单 ...

谢谢啦

网友D:
AD09啊,我现在就是用的这个。还行吧。

网友E:
AltiumDesignerSummer9Build9.4.0.20159,对于现在什么16 17版本老了,但是作为一般线路板设计完全够用,关键是稳定,基本上没什么毛病,我目前就只发现,在自己做多块小板的拼版时候,有时候会莫名其妙的丢掉部分填充,其他还没什么发现。WIN7 32  64兼容。非外挂中文化,属于系统自带本地化资源(包括中文)。

网友F:
我win10都可以跑99se,win7就不可以了吗?

楼主:
可能是电脑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