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比如开关电源是AC110V~220V转12V,可以在DC110V~220V上直接使用吗

楼主(2018-07-19):
比如开关电源是:AC转DC,可以在DC-DC上直接使用吗?

网友A:
大多数可以

我需要做隔离吗?还是什么都不操作?

网友B:
一般都是可以的,但DC输入时,有的要注意极性(内部可能是半波整流的,省3个二极管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