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飞机上电以后,偶尔会出现舵机无反应的情况?

楼主(2018-07-19):
经测量,发现是单片机的PWM输出没有了,就是单片机控制信号无输出,但是再次断电上电,又可以正常工作

网友A:
测试看看是不是因为布板抗干扰问题。拆掉电机和舵机测试有不有这种现象。

网友B:
既然有过,那程序应该是没问题的,只是硬件上出了问题,比如虚焊、电源电压不对,复位电路不对等情况

网友C(2018-09-14):
看看是不是复位电路的问题,测试下

网友D(2018-10-18):
我的T21没有出现过

网友E(2019-06-18):
呵呵 大家好奇嘛 来观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