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咖,求推荐一款多通道光耦隔离器!

楼主(2018-07-19):
各位大咖,求推荐一款多通道光耦隔离器,用来做隔离,驱动继电器。每路的成本控制在2~3毛钱内。

网友A:
一般的4脚光耦型号大多都有多单元封装的,比如常用的PC817、TLP521、PS2501、K1010等。型号标注与一单元的相同,只是尾缀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的4脚光耦型号大多都有多单元封装的,比如常用的PC817、TLP521、PS2501、K1010等。型号标注与一单元的 ...

原装正品的PC847,TLP521-4,PS2501-4,感觉好贵,每通道的成本均在1元左右。那些低价的光耦,不知道稳定性怎么样。

网友B:
要想便宜,上量,一次买个几万个

国产的也有可靠的,慢慢找,估计便宜不了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想便宜,上量,一次买个几万个

国产的也有可靠的,慢慢找,估计便宜不了多少 ...

东芝、夏普、NEC,感觉这些光耦的高仿品很多。有推荐的国产型号没有?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原装正品的PC847,TLP521-4,PS2501-4,感觉好贵,每通道的成本均在1元左右。那些低价的光耦,不知道稳定 ...

小心光耦有大量翻新货,这几个型号都是从1980s就大量生产的,世面上有大量来自电子垃圾的旧光耦。不过据我所知,这些常规光耦新货每单元的价格不会超过1元,这类器件的淘宝价参考意义有限,而且货质存疑。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东芝、夏普、NEC,感觉这些光耦的高仿品很多。有推荐的国产型号没有?

不是什么高仿,而是原装拆板旧货的翻新。这类器件没听说过有国产的,前述K1010是台湾产的。

网友A:
这类光耦用4脚1单元的拼成多单元的在封装上完全一样,如果不一样反而有问题。所以选择时完全不必拘泥于4单元的,用4片1单元的即可(用2片2单元的也行),外型及引脚尺寸无任何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