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单片机输出PWM控制舵机,偶尔会出现舵机不工作的情况

楼主(2018-07-19):
经测量,是上电以后,单片机的IO口PWM波形无输出导致舵机不工作,但是重新上电,舵机又能正常工作,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A:
单片机没有启动,检查晶振和复位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没有启动,检查晶振和复位电路

单片机启动了,其他的引脚有输出波形,这个是确定了,唯独这个舵机的信号PWM没有输出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单片机启动了,其他的引脚有输出波形,这个是确定了,唯独这个舵机的信号PWM没有输出了 ...

总不至于单片机刚启动,程序就跑飞了?
程序插入几个断点,用空余的引脚点亮一个LED,看看程序的执行流程,有没有执行到PWM输出那一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