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振荡器电容极性选择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8-07-19):
用有极性电容或无极性电容都可以,因为振荡器的输出要么为逻辑1,要么为逻辑0,并不会出现负压,有极性电容自然不会被施加反压。

网友A:
如果对振荡频率的精度和稳定性要求较高,同样容量下应优先考虑使用无极性电容,因为合适材料的电容会比铝电解、钽电解等有极性电容在容量精度和温漂参数方面更具有优势。不过,容量达到uF级时,无极性电容的价格会明显高于电解电容,且容量越大差价越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