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训信息] 电能表现场校验的规范

楼主(2018-07-19):
关口电能表现场校验的规范应遵循以下准则:

1 安全措施  ①进入工作现场,必需正确使用劳动保护用品,工作人员必须穿工作服、戴安全帽、穿绝缘鞋。②现场校验工作必须执行工作票制度,工作许可制度,工作监护制度,工作间断、转移和终结制度。③校验前,工作负责人应对工作人员详细交代在工作区的安全注意事项。④现场校验应装设遮拦、围栏或标示牌,操作必须有专人监护。⑤标准装置的金属外壳应可靠接地。⑥标准装置的电源开关应使用具有明显断开点的双极隔离开关,并有可靠的过载保护装置。⑦对标准装置专用校验导线进行临时固定。⑧检查实际接线及图纸是否一致,如发现不一致,应及时进行确认、更正,无误后方可进行校验业。⑨在运行的二次回路上拆、接线时,应穿绝缘鞋、戴绝缘手套。⑩校验过程应有人监护并呼唱,工作人员在校验过程中的注意力应高度集中,防止异常情况的发生;当出现异常情况时,应立即停止校验,查明原因后,方可继续校验。■在保护室内严禁使用无线通讯设备。■严禁交、直流电压回路短路、接地,严禁交流电流回路开路。■严禁电流回路开路或失去接地点,防止引起人员伤亡及设备损坏。■校验结束后,工作人员应对被校验设备的回路进行检查和清理现场。■现场试验条件应符合试验要求,现场温度湿度应符合试验要求。  2 试验条件

2.1 在现场检验时,工作条件应满足下列要求:①环境温度:(0~35)℃之间;②电压对额定值的偏差不应超过±10%;③频率对额定值的偏差不应超过±2%;④现场检验时,当负荷电流低于被检电能表标定电流的10%(对于S级的电能表为5%)或功率因数低于0.5时,不宜进行误差测定;⑤负荷相对稳定。

2.2 检验标准:现场实负荷测定电能表误差时,采用标准表法。所用的标准电能表应满足下列要求:①必须具备运输和保管中的防尘、防潮和防震措施;②标准表必须按固定相序使用,表上有明显的相别标志;③标准表接入电路的通电预热时间,应严格遵照使用说明中的要求。如无明确要求,通电时间不得少于15分钟。④标准表和试验端子之间的连接导线应有良好的绝缘,中间不允许有接头,并应有明显的极性和相别标志。其中,标准表的电流连接端子应具有自锁功能;⑤连接标准表与试验端子之间的导线及连接点接触电阻造成的标准表与被试表对应电压端子之间的电位差,相对于额定电压比值百分数,应不大于被试表等级指数的1/10。

2.3 试验人员:现场电能表检验人员应具有有效的计量检定员证,至少有两人在一起工作。  3 检验项目

3.1 运行中的电能表应检验以下项目:①测量实际负荷下电能表的误差;②多费率电能表内部时钟校准;③电池检查;④失压记录检查;⑤多功能电能表检测项目(如果主站端具有远方功能,则该项目不需要):a检查各费率电量之和与总电量是否相等(多费率电能表的组合误差);b检查电能表内部日历时钟是否正确;c检查费率时段设置是否正确;d检查电能表访问权限设置及最近编程次数及最近一次编程时间;e检查多费率(多功能)电能表的负荷曲线(若电能表具有此项功能);f检查最大需量寄存器设置是否正确;g检查多费率(多功能)电能表的结算(冻结时间)日是否正确。

3.2 检查电能表和与之连用的互感器的二次回路接线是否正确。

3.3 检查计量差错和不合理的计量方式。4 检验方法4.1 在实际负荷下测量电能表的误差:①现场检验电能表误差时,标准电能表应通过专用试验端子接入和被检电能表相同的电流、电压回路,且连接必须可靠;②严禁在检验过程中使电流回路开路,电压回路短路;③在标准电能表达到热稳定后,且在负荷相对稳定的状态下,测定误差。测定次数一般不得少于2次,取其平均值作为实际误差。但对有明显错误的读数应该舍去。

当实际误差在最大允许值的80%~120%时,至少应再增加2次测量,取多次测量数据的平均值作为实际误差。④读取标准表在被检表转动n圈或输出n个低频脉冲的同时输出的高频脉冲数m,作为实测脉冲和算定脉冲相比较,算得被检电能表相对误差;⑤现场检验时,推荐用光电转换器采集被试表的信号,在特殊情况下也可采用手动定圈比较法,但应适当增加检验圈数。

4.2 电能表内部时钟校准

4.2.1 电能表内部时钟校准的范围及周期:现场运行的电能表内部时钟与北京时间相差原则上每年不得大于5分钟;校准周期每年不得少于1次或酌情缩短其校准周期。

4.2.2 电能表内部时钟校准的步骤:①检查电能表内部日历时钟是否正确。检查被试电能表内的日历时钟,与北京时间相差在5分钟及以内,现场调整时间;与北京时间误差在5分钟以上,分析原因,必要时更换表计。②采用GPS法校对电能表内部时钟。将GPS的通讯接口(串口)接至便携式电脑的一个通讯接口,电能表通讯接口接便携式电脑的另一个通讯接口。时钟校对前,首先使GPS处于有效接收状态(工作现场注意GPS接收天线摆放位置和接收电缆的屏蔽),校准便携式电脑的时钟后,再用便携式电脑中的电表校时软件对电能表内部时钟进行校准,校准时记录电表时差,校准后检查电表时钟。③采用北京时间校对法校准电能表内部时钟。将便携式电脑与北京时间校准后,再用便携式电脑中的电表校时软件对电能表内部时钟进行校准,校准前记录电表时差,校准后检查电表时钟。当电表具备硬件校时功能时,可采用手动方式。

4.3 电池检查:检查电能表内部用电池的使用时间或使用情况的记录,当发现异常情况时,应及时更换并作相应的记录。

4.4 失压记录检查:检查多功能电能表事件记录寄存器,并记录所计的失压次数和起止时间。

4.5 如果主站端不具备多功能电能表的远方功能,尚需进行以下检测项目:①检查各费率电量之和与总电量是否相等(多费率电能表的组合误差),对多费率表(或多功能表),应检查各费率电量之和与总电量是否相等,其相对误差如果大于0.2%,应检查原因。②检查多费率表费率时段设置是否正确。检查运行表计的费率时段结构是否符合本部门规定,如有疑问,可进一步检查电表费率时段的设置是否正确,分析原因,必要时更换表计。③当多用户访问电能表时,应检查电能表访问权限设置是否正确,并记录下编程总次数及最近一次编程时间是否正确。如有异常,应检查原因。④检查多费率(多功能)电能表的负荷曲线(若电能表具有此项功能)。检查多费率(多功能)电能表的负荷曲线通道数目及被测量设置是否正确,时间间隔是否满足规定,负荷曲线数据是否有效。当出现异常情况时,应给于更正或更换表计。⑤检查最大需量寄存器设置是否正确。检查多费率(多功能)电能表最大需量寄存器的需量周期、滑差间隔及复位时间设置是否正确。当出现异常情况时,应给于更正。⑥检查多费率(多功能)电能表的结算(冻结时间)日是否正确,当出现异常情况时,应给于更正。

4.6 检查电能表和与之连用的计量用互感器的二次回路接线是否正确 ①检查运行中的电能表和计量用互感器二次接线是否正确,可以采用相位表或带接线检查功能的现场校验仪检查接线。检查应在电能表接线端进行。②对于判断为错误接线的电能计量装置应有详细的记录,包括错误接线的形式、向量图、计算公式、更正后的接线形式、向量图等。

5 检验结果的处理  ①现场检验电能表的误差均应在其等级允许范围内,将检验结果和有效期等有关项目填入检验证(单)。②当现场检测电能表的误差超过其等级指标时,应及时更换电能表,同时应填写详细的检验报告,现场严禁调表。③如电能表现场检验误差,在考核一年后,在合格范围内,且变差小于等级指标的1/2,经相关部门批准后,则可以延长一个测试周期。④电能表现场检验原始记录⑤原始记录填写应用签字笔或钢笔书写,不得任意修改。⑥电能表现场检验误差原始记录档案应妥善保管。电能表轮换或故障时,应在资产卡上记录。社为IC卡预付费电表dianbiao-shewei.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