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 字符型数组一个元素占一字节,为什么地址是连续加1的?

楼主(2018-07-19):
大家好 ,字符型数组如char str[64] ="fsdfa"; 一个元素是一个字符占一字节也就是八比特,可是为什么地址只加一呢?如:str[1]=0xbf8ef72c, str[2] = 0xbf8ef72d, str[3]=0xbf8ef72e
相当于每增加一个字符元素地址加了 0x0001,那不是表示每个字符元素只占一比特吗?为什么八比特的元素地址只增加了一比特?

网友A:
内存都是按字节定义的,当然是加1了

网友B:
这属于内存存放和管理的知识点,注意地址和数据要区分开,地址连续++并且往里放一个字节的数据,可以理解为就像将一个数组填满一样,下标++,而后往里放

网友C:
一个地址是一个字节,不是一个比特。

网友D:
你把地址想象成门牌号,每个房间可以容纳8个人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把地址想象成门牌号,每个房间可以容纳8个人就好了

知道了 谢谢大神们, 谢谢你们的回答, 内存地址和数据没搞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个地址是一个字节,不是一个比特。

知道了 谢谢大神们, 谢谢你们的回答, 内存地址和数据没搞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存都是按字节定义的,当然是加1了

谢谢大神 明白了 就是地址和数据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属于内存存放和管理的知识点,注意地址和数据要区分开,地址连续++并且往里放一个字节的数据,可以理解为 ...

谢谢大神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