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河压力变送器的零调整限制

楼主(2018-07-19):
横河压力变送器的零调整限制零内可以完全升高或抑制胶囊的下限和上限。外部零点调整外部零点可连续调节跨度的0.01%增量分辨率。再范围可以使用数字指示器在本地完成范围开关。积分指示器(LCD显示屏,可选)“◊”5位数字显示,6位数字显示和条形图形。指标可配置为显示一个或多个定期提出以下四个变量。测量差压,差压以%表示,压差,静压压力。另请参见“出厂设置”。本地参数设置(输出信号代码D,E,和J)参数配置由外部零点组成调节螺钉和按钮(积分指示器代码E)提供简单快速的参数设置标签号,单位,LRV,URV,阻尼,输出模式(线性/平方根),显示输出1和重新范围施加实际压力(LRV / URV)。爆破压力限制湿部件材料S为69 MPa(10,000 psi),除了测量范围F.其他湿部件材料为47 MPa(6,800 psi)比S或测量范围F.

楼主:
横河压力变送器的自我诊断
CPU故障,硬件故障,配置错误,差压,静压的超量程误差压力和胶囊温度。用户可配置的过程高/低报警差压和静压也是可用,可选时输出其状态状态输出已指定。高级诊断(可选)“◊”适用于输出信号代码E,J和F.
•脉冲线堵塞检测可以计算脉冲线条件通过提取波动分量来检测从压差和静压信号。横河压力变送器www.shqyyb.comEJX110A检测脉冲线异常尤其是脉冲线的哪一侧堵塞。
•伴热监测法兰温度的变化由使用EJX内置的两个温度传感器能够检测到热跟踪断裂或由于故障导致温度异常。信号表征器(输出信号代码D,E和J)用户可配置的10段信号表征器适用于4至20 mA输出。状态输出(可选,输出信号代码D,E和J)一个晶体管触点输出(吸收型)输出用户可配置的高/低报警状态压差/静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