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03掉电存储怎么处理

楼主(2018-07-19):
,最近处理个东西,每次写Flash的时候数码管都会闪烁一下,现在想改成掉电存储下,GD32F103掉电存储怎么处理

网友A:
可以开低电压检测,掉电时在中断中写flash

网友B:
掉电的时候不能先检测到掉电的么?

网友C:
掉电存储的设计不是很熟悉的

网友D:
这一块的不是很清楚的

网友E:
低电监测的是一关键手段的

网友F:
如楼上所说,关键是低电监测的设计的

网友F:
楼上几位说的是,这个低电监测的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