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厂生产线上的信号灯报警或传感器信号传输改无线怎么...

楼主(2018-07-19):
我们厂主要是生产食用产品,由于对于各项配料及浓度要求,信号灯报警实现还可以,但是要求把球罐传感器的信号传到主控室就比较麻烦,且生产线上的环境大家都知道比较复杂,厂里拉的线很不方便,经常干扰到生产,所以厂里面想都改成无线,不知道这个改造项目怎么实现?

网友A:
组建wifi网络就可以啊,没什么难的。
我们现场扫防伪码用扫码枪,都是wifi网络

恩,我找找合适的方案看看

网友B:
提供 IPV6 网关,传感器组网技术服务,
有兴趣可以合作,全套现成的 东西
正规公司出货的产品

网友C:
这个方案跟你的比较类似,他们是两个发酵罐浓度和球罐压力信号做定值的报警控制,以及对两个溶氧传感器信号到电脑软件上的监测。你可以参考一下看看http://www.dataie.com/jszxshow292.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方案跟你的比较类似,他们是两个发酵罐浓度和球罐压力信号做定值的报警控制,以及对两个溶氧传感器信 ...

多谢多谢!这个方案是你们自己做的吗?稳定性怎么样?我们是在工厂用的,比较担心这个

网友D:
建议使用小无线LORA进行通讯,传输距离远,稳定可靠,工业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多谢多谢!这个方案是你们自己做的吗?稳定性怎么样?我们是在工厂用的,比较担心这个 ...

方案是自己做的,我们也是在工厂用,环境比较复杂,但是稳定性没有任何问题非常可靠,具体方案加QQ876963800,这里没办法上传附件,你可以做下参考肯定会有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方案是自己做的,我们也是在工厂用,环境比较复杂,但是稳定性没有任何问题非常可靠,具体方案加QQ876963 ...

好的,最好能先给我们厂的情况做个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