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请教一下如何从datasheet中看出运放是电压反馈还是电流反馈?

楼主(2018-07-19):
(无正文)

楼主:
亲们 我在百度里找不到这个答案。这个是太简单了吗

网友A:
电压反馈还是电流反馈不是看运放的datasheet,而是看你的运放的外围电路设计的形式

网友B:
大部分规格书是没有说明的。而实际上大部分运放都是电压反馈型的,电流反馈型的应用领域少,很多厂家都没做或者很多都停产了,比如intersil,这些年停产了不少型号电流反馈型运放

楼主(点评):
可能吧 好像ADI有些电流反馈运放。据说电流反馈运放有某些特殊的优点

网友B(点评):
回复 楼主: 是的,处理高速视频信号,CFB要远远优于VFB运放,就是因为不会有增益带宽积的掣肘,可以保证不同增益下都能获得稳定的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压反馈还是电流反馈不是看运放的datasheet,而是看你的运放的外围电路设计的形式 ...

你这个回答的不对

网友C:
ADI或者TI在产品列表里的表头上会明确表明是Voltage Feedback,or Current Feedback

另外手册里一般也会说明的。

就算没明确说的,看参数也是能看出来的

再就是国产的可能连手册都不全的,就不知道了,很少用国产的,接触的不多主要是。。。

网友D(2018-10-11):
基本上datasheet开头都会说明是voltage feedback  or current feedba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