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电经过整流,再经过光耦隔离,输出的全波整流正玄波.....

楼主(2018-07-19):
这是光耦隔离输出的交流电波形,负半周都翻到正半周,波形有点改变是否影响市电电压计算呢?

网友A:
至少该用电阻分压,叠加到直流信号中再进光耦吧;好的办法,该用电阻分压,模拟换数再进光耦

网友B:
如果要精确计算,用线性光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至少该用电阻分压,叠加到直流信号中再进光耦吧;好的办法,该用电阻分压,模拟换数再进光耦 ...

电阻限流,就进光耦了,为何要分压?

光耦发光二极管不是有门限电压,如果你要求低也可以那样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要精确计算,用线性光耦

是线性光耦817

网友C:
有双向输入的光耦,例如PC814、TLP620。
负半周都翻到正半周,难道不对吗?
波形有点改变是否影响市电电压计算呢,波形不走样也不能计算准确数值。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双向输入的光耦,例如PC814、TLP620。
负半周都翻到正半周,难道不对吗?
波形有点改变是否影响市电电压 ...

这波形,算不算走样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波形,算不算走样呢?

当然走样了,都明显变形了。

网友D:
为什么要用光耦?来个电压互感器不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要用光耦?来个电压互感器不好吗?

成本限制

网友E:
要不影响计算,用光耦应该比互感器贵。

楼主:
引用 网友E:
要不影响计算,用光耦应该比互感器贵。

用哪种光耦?

网友F:
线性光耦的成本和电压互感器差不多,体积允许还是互感器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线性光耦的成本和电压互感器差不多,体积允许还是互感器好。

成本有差别,所以用光耦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成本有差别,所以用光耦了

你的产品精度要求多少,如果10%,可以用光耦,如果5%,用光耦只能在高低温要求不高,电压很窄的范围内满足要求,(光耦817应该不是线性的,温度对传输比影响很大)

产品设计要求综合考虑,成本包括很多方面、设计成本、材料成本、生成成本、甚至维修成本;用光耦的一致性跟互感器是没法比的,材料虽然低,一般生产成本要增加;
我们原来做过一款电源监控类产品,第一版用光耦,需要送检取证,为了保证过压报警(在高低温条件下既能报警又不误报),用高低温箱挨个做实验挑产品,后来算了一下,光做实验的费用(人员+实验),快赶上这个产品1年用光耦比互感器省的钱了,还不算生产增加的;后来第二版换互感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的产品精度要求多少,如果10%,可以用光耦,如果5%,用光耦只能在高低温要求不高,电压很窄的范围内满 ...

要求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