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有空测试一下整流电路!

楼主(2018-07-19):
有人说全波整流电路,变压器效率连50%都不到,有点不信。
手头现成的音响功放,有空测一下。

下面这些结论,也不知观察多少个电路总结出来的:

网友A:
增益带宽积。

谢谢大家!

简称GBW。

显然是对于线性电路而言才会有的指标。

非线性电路,如果也GBW,就显然不合适。

那么功率的问题。

也是一样。

线性电路使用功率的概念,合情合理,就是这么定义的。

P=U*I是线性电路的概念。

用于非线性电路,就不伦不类的。

不信,就请解释一下一个三极管的功率 ,到底是怎么产生的?

三极管显然属于非线性电路,但也被使用了“功率”的概念。

现在的问题就是:三极管是如何“发热”的?

三极管如何产生的“功率”概念?

显然,人们用三极管的输入电压和电流相乘就得到了“功率”。

而且“功率”的产生,必定和“发热”有关,没有发热就没有功率。

那么,三极管肯定是因为存在“电阻”而发热的。

但到底是什么电阻,导致了三极管的“功率”和“发热”?

则是教科书机及其受害者们永远不敢谈论的问题。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A:
关于整流滤波的问题。

谢谢大家!

则更是复杂。

只有所谓的PFC的功率因数是1的时候,才能按线性电路的方法计算功率,即如果PFC=1,那么变压器的功率,就是所有负载的功率之和。

对于不适PFC=1的情况,工频变压器的情况,显然,当变压器给电容和负载“充电”的时候,是电厂“计算电费的时候”。

如果PFC=1,电厂的“收费”就合理了,否则就是浑不讲理了。

当变压器没有给电容和负载充电的情况,是大部分时间的情况,那么此时,变压器可以认为没有“功率”,就像没有接入220VAC电源一样,此时,电厂的电费,就是不合理的。

因为i,此时,对于变压器来说,大部分时间,都没有给电容和负载充电,此时的收费,并非合理。

如果非要把非线性的功率,套用线性功率。

那么,一个100VA的变压器,显然,是针对非“整流滤波”的情况,即纯交流电路的情况。

如果,进行了“整流滤波”,那么一个100VA的变压器,就莫名其妙了。

那么只能认为一个100VA的变压器,在“整流滤波”的时候,可以提供100W的功率。

那么,这就意味着:一个100VA的变压器,可以提供100W的功率,给其负载们。

本大师发现一个厂家的音响,其3个喇叭的功率为4+4+20=28W,而其变压器也恰好就是28W。

这真是“满打满算”啊!

再次感谢大家!

楼主:
网上测试**好多,直接引用几篇吧:

300W变压器的测试结果:

可见,工频变压器做个90%以上的效率还是没问题的。

网友A:
如果想测试。

谢谢大家!

就这样做。

用100VA的变压器。

给一个25V的稳压电源供电。

当然要整流滤波。

效率即使90%。

就算变压器为110W,可提供100W功率。输出交流电压为24VAC。整流滤波后为33V。

当25V的直流稳压电源。

输出1A的时候,输出电阻负载为25欧姆,负载功率25W。调整管功率8W。总计33W。

输出2A的时候,输出负载电阻为12.5欧姆,负载功率为50W。调整管功率16W。总计66W。

输出3A的时候,输出负载电阻为8.3欧姆,负载功率为75W。调整管功率为24W。总计99W。

输出4A的时候,输出负载电阻为6.25欧姆,负载功率为100W。调整管功率为32W。总计132W。

事实上,输出3A的时候,就无法保证输出25V了。

输出电流越大,则负载电流越小。

如果输出3A的时候,确实稳压电源的输出为25V,那么这个变压器就是110VA,而且可以输出100W的功率。

在效率为90%的时候。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A:
作为整流滤波电路。

谢谢大家!

电流越大,则滤波电压越小。

这可以降低调整管的功率。

输出电流越大,则变压器的“导通供电”时间越长,功率因数越高。

但输出电压则更低。

滤波电容越小,则变压器供电时间越长。

对于稳压电源来说,应该使用高输出电压的变压器,并且,滤波电容越小越好。

存在一个合适的输出变压器电压和滤波电容的最佳匹配数值。

这样既可以保证稳压电源总能按预定电压输出,而且调整管的功率也不会过大。

变压器的供电时间越长,则变压器的功率就越接近额定值。

一个所谓的变压器的功率,例如100KW,其实是按照输出负载为一个电动机考虑的。

一个100KW的变压器,工频的,给一个100Kw的电动机供电。

这就是纯粹的交流电路,可以使用100KVA的概念。

既然一个100KVA的变压器,可以给一个100Kw的电动机供电,那么这个变压器就是100Kw的。

为了输出25V的稳压电源。

一个变压器的输出电压为50VAC,乃明智之举,同时使用很小的滤波电容,保证在最大负载电流的时候,变压器输出电压整流滤波后高于25V几V即可。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B:
人家整篇**根本没有提“效率”这个词,更没有说整流的效率只有50%,人家说的是“容量”和“发热程度”,

多谢!确实整篇文章(其实一共6篇短文)没有提“效率”这个词。

网友A:
综上所述。

谢谢大家!

整流变压器在一大半的时间里处于“休眠”状态。

从而变压器的效率低于50%。

也就是说如果负载功率为100W,则变压器功率50W就足够了。

工频变压器的功率计算应该为输出端的,瞬时电压和电流乘积的积分除以整流二极管的导通时间。

再次感谢大家!

修改一下:呵呵,OTB的话用“专业”说就是这样的:整流滤波电路的导通角很小,导致整个电源系统的功率因数极低。从而不得不选择大容量变压器
呵呵,OTB的话用“专业”说就是这样的:整流滤波电路的导通角很小,导致整个电源系统的功率因数极低。为从而不得不选择大容量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人家整篇**根本没有提“效率”这个词,更没有说整流的效率只有50%,人家说的是“容量”和“发热程度”, ...

我们理解,番茄和西红柿就是一个意思。

在**找了半天,只看到番茄,没看到西红柿,就说人家没提到西红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想测试。

谢谢大家!

用电源网那些专家的话讲,效率是设计出来的。

倘若你存心找茬,非要设计个效率为1%的AC-DC电路,我也深信不疑,绝对有可能。
弄这些数据没有任何意义,属于抬杠。

网友C:
跟输出瓦数有关

网友D:
有人说全波整流电路,变压器效率连50%都不到,有点不信。
虽然说不定义测试方法讲效率都是耍流氓,但就一般人理解的“效率”来说,这个人并非不靠谱。

“这个人并非不靠谱”,Lgz兄是明白人。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人家整篇**根本没有提“效率”这个词,更没有说整流的效率只有50%,人家说的是“容量”和“发热程度”, ...

是的,变压器只有在纯阻负载下才好讲效率,否则只能是以额定损耗(发热程度)为基础的“容量利用率”。

我那篇文章,就没有提“效率”这个词,通篇说的都是“容量利用率”。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综上所述。

谢谢大家!

O大师虽然是注意到这个现象,但不是这么个理儿,算是蒙对了吧。

网友E:
网络来了,各种奇奇怪怪的结论也都露出来了,真不知道,变压器+全波整流 整体效率只有50%以下这个结论是怎么得到的。
谁写的书,大家拿板砖来拍死他,太不严谨了,随随便便弄个变压器,测试一下输入有功功率和输出功率,马上可以得到效率的,马上就可以得知的结果。。。。。
我有一个设想,估计这写书的也许测试过,不过原边功率用的是视在功率,而不是有功功率,因为全桥整流负载随着电容器加大,PF值下降很快,典型的20%纹波值时候,PF值大概0.6,这样,到是真可能错误的得到效率50%不到的结论的。当然如果真是这样,一个连有功功率和无功功率都没搞清楚的人,就去写这样的**,挨板砖也是该..............

@tianxj01 :我说的是“此事(全波整流电容滤波变压器利用率相当低)与有功功率无功功率无关”,可没有说与PF(功率因数)无关。这类工频整流电容滤波电路若是电流较大,常使用功率因数校正电路(PFC)。PFC电路可不是(并联一个电容或者电感)削减无功功率,而是改变交流市电输入电流波形。
和PF是有关系的,你只是分析了平均和瞬时,没注意到,随着导通角变小,高频/基波比例上升的程度,而且导通角越小,高频成分越...这里直接就和那个什么什么效应对应,一个小小的论题,懒得说下去了。
@tianxj01 :首帖引文第一句中我说的是“全波整流电容滤波”。全波整流电容滤波、桥式整流电容滤波、全波整流电感滤波、桥式整流电感滤波,变压器利用率大不相同。“全波整流电容滤波”的变压器利用率是最差的,桥式整流电感滤波是最好的(限单相整流,如果是三相整流,另当别论)。
@tianxj01 :不错,此事与铁损无关。但这句有点问题:“正常设计变压器,铁损铜损各半”。正常设计的变压器,通常是在传输额定功率时,铜损大于铁损,半功率时,铜损小于铁损。
@tianxj01 :我在32楼回复Lgz2006:“其实,说到底只是一句话:整流滤波输出的是电流平均值,使变压器绕组发热的是电流有效值。”平均值和有效值的区别,就这么点事
@tianxj01 :此事(全波整流电容滤波变压器利用率相当低)与有功功率无功功率无关。
又假如,全波整流后面的负载是一款带PFC的且很合格的电子设备,那么所有的前提都消失殆尽,唯一剩下的就整流管增加的功耗了。
而且你论述的还是整个变压器而不是线包,在PF变小的情况下,因为无功电流增加导致发热增加,是基本上不会增加铁损的,正常设计变压器,铁损铜损各半,再加上基础激磁发热,这上升的比例,怎么都到不了1倍程度。
虽然没看通篇,但是至少看见输出50%的全波整流变压器线包发热和100%纯阻负载发热相当的论述肯定是值得商榷的,很明显,以常见的0.6-0.7pf计算,其铜损因为无功电流上升的比例也没到50%,这样的论点,还不如讨论全波整流回路铜损和PF关系来的明白不是?这不,楼主因为一个线包发热50%负载和纯阻100%一样,直接给误导了。
衷心希望你把这些文章(共6篇短文)都看完,然后找出其中的谬误,拍上几板砖。若是找到了谬误,我挨板砖那是心甘情愿,还要对你拍的板砖赞赏有加。

网友A:
引用 网友D:
O大师虽然是注意到这个现象,但不是这么个理儿,算是蒙对了吧。

Who do you think you are?

谢谢大家!

本大师的教导从来都是正确的。

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如果你不服,也可以说说,如果你认为你的歪理为“正确”。

那么也不妨说说看嘛!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A:
1L说。

谢谢大家!

一个标称100VA的变压器,不意味着可以输出100W的功率。

如果一个100VA的变压器,不能输出100W的功率。

那么这就是一个非国产教科书受害者们所生产的“变压器”。

即使按所谓的教科书的定义,100VA的变压器,为实在功率,对于电阻负载来说,功率因数为1,其对于电阻负载,必须提供100W的功率,否则就是”标准的国产的“而且还是”驴唇不对马嘴“的变压器了。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A:
1L还说。

谢谢大家!

当100VA的变压器输出,40~50W的”直流功率“的时候,就”严重发热“了。

这个所谓的”发热“,要么不是一个问题,要么就是标准的国产非教科书受害者们所生常的”假冒伪劣“的”变压器“了。

正如本大师所教导的那样:当本大师在”中国人的大学“的对面”装潢华丽的商场“买了3包假烟的时候,本大师,至少用了20个小时,来”仔细琢磨“自己买的烟,是否是假烟,以至于都快验证完了,也没有结论,而且无法到所谓的”监测机构进行监测“了。

中国人就是这样:遇到了问题,首先就考虑,是不是自己的”判断“出现了问题——要知道,每一个善良的中国人,都应该知道——这很可能会被坏人所利用。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A:
一个变压器的生产。

谢谢大家!

如果想生产100KVA的变压器。

那么你设计制作完成后,就要进行”测试“。

如果对于电阻负载,不能提供100KW的功率,那么你的变压器要么设计不合格,要么就是生产不合格。

至于所谓的”发热“问题,在输出100Kw的功率的时候,如果没有所谓的”标准“,那么只要温度不致于烧毁电线,那么问题就不大,或你也可以”强迫风冷“或者”水冷“的吗!

再次感谢大家!

楼主:
那这几句什么意思,请“明白人”解释解释:

网友A:
本大师使用过很多工频变压器。

谢谢大家!

一个厂家的”圆型变压器“为100KVA的,永远都是温度的”不温不火“。

而另一个厂家的”方形变压器“为100kva的,永远都是”烫手“。

为何同样都是100KVA的变压器,差别是如此之多呢?

一个是”认真做事的中国人“——就好像他们从西方人那里学来了很多的”科学精神“一样。

另一个是”糊弄中国人玩的“——就好像它们从来不知道”科学“一词一样。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A:
科学不是对于”教科书“进行”咬文嚼字“。

谢谢大家!

凡是咬文嚼字的教科书,都是一文不值的。

咬文嚼字的教科书所培养的咬文嚼字的教科书受害者,也是极度不成熟的。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A:
1L的意思。

谢谢大家!

本大师很清楚。

其妄图想”整流滤波情形下的变压器“。

然而本大师的教导则是:一个100VA的变压器,必须要能输出100W的功率——这的确可以用”稳压电源进行测试“。

至于发热的问题,要么不是一个问题,要么就是没有”国家标准“。

即使可以用稳压电源输出100W的功率,也丝毫不意味着,这个变压器为至少100VA。

因为变压器,在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休息“的——而者,恰好就是”电路原理“教科书所从来不谈论的问题,因为电路原理教科书仅仅知道”线性问题“,而对于非线性问题,一无所知——而且,最为重要的就是,教科书的受害者们从来不知道自己对于非线性的问题一无所知。

就好像,对于教科书的受害者们来说,非线性问题,从来在教科书中不应该存在一样。

再次感谢大家!

楼主:
我们通常说变压器效率,当然是指红线附近区域。

有人拼命用超低负荷率来证明变压器效率可以逼近0,有意思吗?

网友A:
事实上。

谢谢大家!

1l的说法是相当优质和可笑的。

正因为工频变压器总是在整流滤波的时候”偷懒“。

所以,才会有明智的工程技术人员思考如何利用110VAC中的每一个伏特电压的问题。

然而,他们成功了,因为他们成功地利用Boost变换实现了110VAC中每个伏特的”充分“利用。

对于整流滤波类的”直流应用电路“来说,这就是功率因数为1了。

而工频变压器的整流滤波的功率因数不是1——但存在国产教科书所胡说的,”功率因数为1“的谬论。

他们设计了功率因数调整电路,这不是为了”交流类“的应用,例如,控制一个交流电机。

而是纯粹就是为了替代”工频的整流滤波“,并且还就是给直流电路使用的。

虽然你依然可以用PFC电路,进行DC/AC变换,或DC/DC变换。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F:
VA和W是有区别的

网友A:
变压器在”电路原理“教科书中。

谢谢大家!

与在《变压器设计手册》中的,看似应该为同一个”变压器“。

但却完全不同。

电路原理教科书,仅仅就是会研究一个”理想的变压器“,而从来不考虑一个变压器绕组的电线的口径和长度以至于电阻的问题。

一旦研究变压器的”绕组“,这就是一个标准的非线性问题。

你们教科书中的”实在功率S“,会立即变得”毫无意义“。

事实上:所有的《设计手册》都在否定《教科书》,或与教科书毫无共同语言。而且所有的《设计手册》都可以看作为一种《仿真软件》。事实上,仿真软件都是对于教科书所不能解决的问题,都是非线性问题。

也就是说:《设计手册》和仿真软件,都是在进行设计,但都是非线性问题的设计问题。

没有数学公式的答案,所谓的公式,也不过就是一个”经验公式“而已。

一个变压器的设计,需要用仿真软件完成——而且肯定,与所谓的”视在功率S“毫无关系——谁用谁知道。

再次感谢大家!

楼主:
我没说不信,而是【深信不疑】!

想办法降低效率,那还不小意思?
好比赚钱难,那要是不想赚钱,就简单了,天天睡大觉呗。

网友A:
因此。

谢谢大家!

综上所述。

视在功率,无功功率,都是无效的定义。

因为你无法设计一个”无功功率“——因为,这不过就是”电路原理“教科书中的”数学游戏“而已。

你只能仅仅关心”有功功率“,这在仿真软件的设计和生产中,进行测试,直到你设计的100Kva的变压器,能输出给100KW的电阻设备。

此时,就可以认为你成功设计了一个100KVA的变压器。

而”无功功率“无法进行”设计和生产“——其实与有功功率的设计制作,同时出现,如影随形而已,从而无功功率无法进行设计,但可以在视在功率的基础上,进行”计算“——而,视在功率和无功功率,无非都是《数学游戏》而已。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D:
呵呵。

其实,说到底只是一句话:整流滤波输出的是电流平均值,使变压器绕组发热的是电流有效值。

网友G:
这里讨论的,是否就是输出功率和变压器标称VA的问题呢?
我的理解是Pmax_out=η*Prate*cos(θ).
Prate就是标称容量,VA;θ是电压电流相位差。PFC等于1的时候θ为0,就直接和效率有关,如果后级有电容和电感导致相位改变,那么能带负载就变小了啊。
发热那是效率的问题啊。可以做大可以做小了的。
我的理解是否正确呢?各位大神指教的咯。

至于效率问题:其实这是两个问题。电气效率和应用效率。这两个问题应该分开谈,不过喜欢搅和的总喜欢把他们混为一谈。
关于变压器的问题:整流滤波的变压器预留一倍容量很多人都知道。除了老M说的原因外,巨大的电流谐波也会增加变压器的铁损。
整流滤波电路的功率因数要复杂的多。最主要的是:谐波基本上是在哪里空转。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里讨论的,是否就是输出功率和变压器标称VA的问题呢?
我的理解是Pmax_out=η*Prate*cos(θ).
Prate就是 ...

人家说的是纯电阻,啥时候说感/容性负载了?

楼主:
古时候,书的定价虽然是块把几毛钱,但是一般老百姓买不起啊,有钱的知识分子才能买的起。
所以古时候的“知识贫富”差距很大。

现在好了,网络普及了,手机上网几十块钱一个月。

与上面情形造成的后果,与想象中的截然相反。
过去科学技术方面的荒诞言论很少,现在却越来越多了,难道是知识的获取太容易了的缘故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古时候,书的定价虽然是块把几毛钱,但是一般老百姓买不起啊,有钱的知识分子才能买的起。
所以古时候的“ ...

网友G:
引用 楼主:
人家说的是纯电阻,啥时候说感/容性负载了?

自己看看自己的帖子,你好意思说纯阻性负载啊?自己都喊着全桥整流滤波后接到纯阻性上的了。
这个时候的电网或变压器的输出电流什么样子的你不清楚么?
你不滤波直接用交流作用在电阻上看看,是不是100VA*变压器效率。
发热严重找变压器厂家去的。换导线,改结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自己看看自己的帖子,你好意思说纯阻性负载啊?自己都喊着全桥整流滤波后接到纯阻性上的了。
这个时候的 ...

搞笑了,本贴要说的是:全波整流时,100VA是不是只能输出50瓦以下!?

你跑过来给我抬杠100VA不能输出100W.

楼主:
引用 网友G:
自己看看自己的帖子,你好意思说纯阻性负载啊?自己都喊着全桥整流滤波后接到纯阻性上的了。
这个时候的 ...

断章取义高手!

你画圈那地方的末了,是个逗号,!
逗号是什么意思?一句完整的话还没说完!

网友H:
好热闹的样子。。。。。

网友G:
引用 楼主:
断章取义高手!

你画圈那地方的末了,是个逗号,!

我是在支持你的。说100VA只能输出50W一下纯属扯淡的。
只是分析说如果变压器损耗100%,那么对电阻来说100VA就是100W。
而且我就是单纯在分析变压器的一个计算。
你就开始攻击了,有意思么?
不客气地讲,有脑子是个好东西。
你知道国标规定功率大于多少并网的话就必需功率因素矫正了么?功率因素矫正作用是什么你知道么?知道的话你回我的又是什么意思呢?
说我断章取义,这句话我仔细的又看了一遍,对了,弱弱的问你一句你能画出这句话表述完整的电路拓扑么?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是在支持你的。说100VA只能输出50W一下纯属扯淡的。
只是分析说如果变压器损耗100%,那么对电阻来说100 ...

这个话题到此为止,聊这个学不到什么东西。

来练练数学基本功。

大侠说这个电流很难算,我说这个积分不是太难,大侠粉丝信不信?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是在支持你的。说100VA只能输出50W一下纯属扯淡的。
只是分析说如果变压器损耗100%,那么对电阻来说100 ...

关于功率因子,这些话题不想扯!!!!!!!
因为我们板块现成的总结!重复来重复去,有意思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是在支持你的。说100VA只能输出50W一下纯属扯淡的。
只是分析说如果变压器损耗100%,那么对电阻来说100 ...

关于那句话对应的电路拓扑,我回去又把那段用白话文写的【文言文】读了两遍,莫非这个意思?

楼主:
现在的白话文,远比古代文言文难懂,这所谓的【100W纯电阻】,是多大的电阻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G:
我是在支持你的。说100VA只能输出50W一下纯属扯淡的。
只是分析说如果变压器损耗100%,那么对电阻来说100 ...

这个我得说两句,第一这种低功率因数情况,电网沒法补偿。第二家用电视电脑等功率因数都在0.6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我得说两句,第一这种低功率因数情况,电网沒法补偿。第二家用电视电脑等功率因数都在0.6左右。 ...

现在的家用电脑电视机会用变压器+全波整流方案?
古代的黑白电视机是双17V,1A多一点,负载也是22W左右。

网友D:
引用 楼主:
现在的家用电脑电视机会用变压器+全波整流方案?
古代的黑白电视机是双17V,1A多一点,负载也是22W左右。 ...

虽然没有变压器,但同有功率因数问题。

xukun说“张大侠得请这群人吃饭啊”。整篇帖子,就这句正确。以后若有机会到北京,便宜坊的烤鸭,一言为定!

楼主:
哈哈哈,好了,讨论到此结束。

张大侠得请这群人吃饭啊,想尽一办法来降低效率,想尽一切办法让100VA变压器只能输出40-45W,大热天的,多累啊!

100VA*80%*0.6=48,结果正是想要的,完美的答案!、

各位辛苦了!

楼主:
king5555
+ 1
大蚂蚁沒來,否則会说有功因校正回路。当然x大仍然是不明白人。

看看人家的测试数据,注意,连接到功率因子是0.8的负载!

此时效率是多少?算一下就知道,是95%。

楼主:
开关电源工程师都藏宝--excel计算表格。
有些人还舍不得外传。

国外变压器书上现成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们理解,番茄和西红柿就是一个意思。

在**找了半天,只看到番茄,没看到西红柿,就说人家没提到西 ...

我先不跟你玩什么西红柿的文字游戏,我拿数据说话:

假设一个100W额定功率的变压器,接某纯阻性负载时,其输入功率为100W,输出功率为90W,另10W通过发热耗散了,这个时候我们说变压器的效率是90%。当这个变压器接到某桥式整流滤波的负载上时,其输入功率为50W,输出功率为40W,另10W通过发热耗散了,这个时候我们说变压器的效率是80%,而不是40%。如果说10W的发热对这个变压器来讲是正常工作的极限,那么桥式整流滤波的负载不应该再加重,否则将超出温度限制。当然如果你硬要接更重的整流滤波负载,也不是不能输出,比如:输入功率为80W,输出功率60W,另20W发热,这时候我们说变压器效率为75%,而不是60%。

定义 效率=输出功率/输入功率 是讨论此问题的前提,

楼主:
差点晕死,去年夏天大师教我功率P=UI,今年夏天有人教我效率=输出/输入功率!

楼主:
用数据说话:

楼主:
最大效率计算公式:

网友B:
知道 效率=输出功率/输入功率 的人会说出这种话?

如果“全波整流电路,变压器效率连50%都不到,”这句话不是你说的,请你告诉我是谁说的,

我说的是“全波整流电容滤波”,他把“电容滤波”给去掉了。断章取义,此为一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知道 效率=输出功率/输入功率 的人会说出这种话?

解铃还需系铃人,那你代替大侠给网友们说说,下面括号中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末了画横线那句是什么意思?

网友B:
这段话的意思是:如果整流滤波负载电路需要的电源功率是50W,那么变压器的选型要选100W以上额定功率的变压器。或者100W额定功率的变压器用于整流滤波负载电路中,负载功率不应超过50W,否则此时变压器的发热很可能会超过纯阻性负载满负荷时变压器的发热,变压器有过热的风险,

@maychang : :-p
xukun说“张大侠得请这群人吃饭啊”。整篇帖子,就这句正确。以后若有机会到北京,便宜坊的烤鸭,一言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段话的意思是:如果整流滤波负载电路需要的电源功率是50W,那么变压器的选型要选100W以上额定功率的变压 ...

好了,有这个翻译就够了,其它的不用多说了吧!

文言文翻译成白话文,意思就简单易懂了。

楼主:
本贴给再校大学生上了一课,给了一个警示:珍惜宝贵的青春时光,把大学课程学好,如果以后从事技术的话。

一方面是大学的学的那些“湿货”,实际上是有用的!!!上网看看各种工程师培训就知道了,一半以上的培训内容就是大学课本中的东西。例如那个python机器学习,概率论微积分都有。

另一方面是理工科的学习,靠自学很困难,自学需要别人指导。工作后第一年可能有师傅带,以后就没有了。而大学里能指导你的老师很多。

第三个原因是,人年龄大,**能力就退化了,学知识不如年轻时候快。

大侠就是榜样,35岁才开始自学电子,学35年了,基本功还不扎实,反应在他只要用自己的话来理解知识点,就容易出错。

例如:

网友:
回复TA
我说的是“全波整流
电容滤波
”,他把“电容滤波”给去掉了。断章取义,此为一例。

还断章取义,和别人辩论,通过下三滥手段公**别人的,这事我干过几次?

还我把电容滤波去掉了?!图中这么大电容你看不见?

楼主:
king5555
+ 1
这样还是会被公**,人家说全波而你画两波

没听说过“两波整流”!,也不知两波整流电路该怎么画!

楼主:
king5555
+ 1
那你等著被公**。二次侧有中抽头由两个半波整流组合成两波整流,如上楼图。全波是4颗二极管而沒抽头。

看来你那地方的电路称呼,和我们这地方不一样!或者你们那地方的全波,是我们此地的桥式整流。

据我所知,英文和中文书中都没有所谓的/两波整流/!起码我是没看到过。

网友D:
我艹,原来重点在点评。k5一直很活跃

楼主:
以前说源教授眼神比较毒,正弦波失真多少看下就行了,无需仪器测量。

看过整流一贴,发现还有眼神更厉害的!

首先要注意,这个帖子是定性杂谈,没有什么计算。所以上面的波形也是定性画画而已!
【上面波形纵坐标标识有误,红色曲线是电流,所以不但要标u1,u2,u后面还要标个i】

其次,对于下图的矩形波,只要数一下绿色区域占总区域的时间比,根据这个占空比立马就知道有效值了(占空比开根号);平均值等于占空比,所以对这种波形,能用肉眼看出波形系数是完全可以的。

眼睛比较厉害的事情发生了,人家观察上面的 图04--到图07,判断出图02的波形系数【2大一些,可能有2.22.5】

答案和教科书上精确计算结果几乎完全吻合!(1.1/0.5=2.2)

图02那个图只是个大概示意图,峰值是多少等信息全没标啊!
这眼神得有多毒,能这么精确啊?

楼主:
哈哈哈,搞笑,谁要说大侠对,大侠为谢恩,请人吃饭:

大侠不管请谁,肯定不会请俺的,21论坛上高龄人士有个共同特征:谁要敢指出其言论不靠谱,那就是仇人,不共戴天的那种!

俺的想法和这些人相反:谁要指出俺哪错了,俺就请他吃饭!当然了,无理取闹的别指望了!

网友D:
king5555,到现在我也不知道他们争论焦点是什么,除了截图就是引用,没看懂。
一提到“变压器效率”,其实有两个东西。

一个是“容量利用率”,是指“传输功率与额定容量之比”,因为次级负载性质的不同,总是不同程度地小于100%。
其中比较经典的是标准的“RC蒸馏铝箔”电路,常常在50%上下。即额定100VA变压器,长期工作的直流输出智能按50W设计。

另一个变压器“效率”就具有更普遍的理解,在变压器的设计和标志中都有。它是一个参数,是对变压器的股友特性的表述。
例如95%,85%等,一旦制造完成就固定不变了。

当然还有可以一个,叫做“变压器工作效率”。这应该是一个“运行考核”指标,就是在输入,输出,损耗等3个功率之间的4则计算。
比如,空载运行时,它等于0。而满载运行时最高。这一个属于常识,应该不在讨论之列。

Lgz兄:变压器通常设计为70%~80%满载输出时效率最高,这是因为变压器(尤其是电力变压器)工作于非满载的时间较多,工作于满载的时间比较少。

楼主:
这图我4天前就贴过了:

楼主:
谁来普及一下常识,【RC蒸馏铝箔电路】是什么东东?
最好提供原始的厂家提供的电路和相关数据。

这帖子发了6天了,终于有人提供【实例】了。
大侠上面说有奖的,北京烤鸭店搓一顿。真是重赏之下必有勇夫。

网友D:
全称应为“全(半)波整流RC滤波”电路,由1~4支2极管+电解电容+负载三部分组成电路,不纠结。

网友D:
各位好,@maychang@xukun977@king5555,我只讨论认为的焦点问题。

网友I:
不禁想起儿时看耍把戏,总是有开场白:前面老先生,后面老师傅,请多指教!

楼主:
我这工具都准备好了,但有人满嘴打转,一会感性负载,一会满载时间少,空载时间多。

网友A:
本大师看你。

谢谢大家1

不会测试的。

如果一个变压器标称100VA。

那么即使所谓的效率为90%。

也是在输出端能提供90W的功率。

这很好测试。

只要用一个大功率的500W电阻即可。

阻值你随便定。

不要短路即可。

如果是24VAC输出电压。

90W的功率,就是电流为90/24=3.75A。

电阻为24/3.75=6.4欧姆。

如果在6.4欧姆的情况下,输出电压还是24VAC。

那么这个就是100VA的变压器。

如果用稳压电源进行测试。

如果稳压电源的功率为100W,那么变压器50VA就足够了,因为变压器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休眠”。

滤波电容越大,则变压器休眠时间越长。

使用高输出电压的变压器和小滤波电容,是明智之举。

这是你们从教科书及其受害者们那里,从来学不到的知识。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A:
真正的变压器的功率计算。

谢谢大家!

只能按照本大师的教导进行。

别无他方。

否则你无法说明,你的变压器为何是100KVA,如果不是能驱动100KW的电动机的话。

变压器的功率问题,属于纯交流问题。

对于整流滤波来说,就很困难,至少教科书及其受害者们,是一无所知的。

通常人们是从“能量守恒”的角度,看变压器的功率的。

如果一个稳压电源的功率为100W,如果变压器不能提供100W的功率,那么违反了能量守恒。

然而如果一个变压器,给整流滤波电路使用,那么,变压器确实在一大半的时间里“休眠”而没有提供任何功率。

从能量守恒角度看,在变压器“不休眠”的工作时间里,其提供了100W功率给稳压电源。

如果使用100VA的变压器,那么在“不休眠的时间里”提供了100W功率。

那么这就是浪费。

那么,50VA的变压器,就足够了。

然而这显然是一个矛盾。

因为50VA的变压器不能提供100W的功率。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A:
这就是说。

谢谢大家!

变压器在“工作时间”里,需要提供100W的功率给整流滤波的负载。

如果变压器50%的时间工作。

那么这个变压器在50%的工作时间里提供100W功率。

那么这个变压器在100% 的工作时间里就应该为200W功率。

同时说明:用负载的功率乘2的方法,总是能大致确定变压器的容量。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A:
变压器的功率温度特性曲线。

谢谢大家!

应该与一个电阻的类似。

在25度的时候,一个标称100VA的变压器,最大可以提供100W功率。

而随着温度的升高,提供的功率在减小。

这不仅仅就是因为某些变压器在内部串联了一个热敏电阻进行电流限制,而且是因为随着温度的上升,损耗变大,导致输出功率减小。

正确的变压器概念应该是:在室温的25度情况下,进行测试,如果100VA的变压器,能提供100W功率,那么就是一个100VA的变压器。

而且应该设置一个指标,就是在室温测试变压器的时候,在标称的容量的功率的时候,变压器温度不应该超过多少,例如不过50度。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A:
如果使用大滤波电容。

谢谢大家!

那么变压器在输出电压不是很高的情况下,就导通的工作时间很少。

大部分时间休眠。

那么此时的变压器功率的要求反倒更高。

例如只有20%的变压器的工作时间,而80%的时间变压器休眠。

那么输出100W的功率,就需要500VA的变压器。

如果使用高输出电压变压器和小滤波电容。

那么变压器的工作时间很长,而休眠时间很短。

如果变压器的工作时间为80%,而休眠20%的时候,则只有小滤波电容和高输出电压的变压器才能做到。

此时的变压器容量就是100*1.25=125VA。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D:
大shi啊,100ⅤA那叫额定容量,不随你改变。变的只是超/降额,运行。

网友A:
对于整流滤波来说。

谢谢大家!

变压器在不到一半的时间内导通。

例如100赫兹,就是10ms的周期,变压器导通时间不超过5ms。

如果对于电阻负载来说,就是变压器的输出直接接一个电阻负载,而没有整流滤波的情况下。

如果整流滤波时候,变压器导通时候的功率,等于没有导通时候的功率。

那么整流滤波给负载提供的功率就只有变压器容量的1/4。

这就是说,如此情况下,变压器的容量需要为4倍的负载功率。

如果负载功率为100W,就需要400VA的变压器。

如果变压器的导通时间内的功率小于另一部分的,那么变压器的容量就需要大于400VA。

如果变压器导通时间内地功率大于另一部份的,那么变压器的容量可以小于400VA。

总之,作为一种估算,变压器的容量选择为4倍的负载功率,为明智之举。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A:
然而这里依然存在一个“悖论”。

谢谢大家1

那就是说:变压器的供电时间越短,则需要的变压器容量越大。

这与用50VA的变压器给100W的负载供电的“悖论”并没有本质区别。

就好像,你干的活越少,那么你拿的工资反倒越多。

这不符合常理,但却是符合这个国家的国情。

总之,教科书及其受害者们,如果还没有能力解释变压器在整流滤波模式的工作原理。

那么,这的确就是非常可耻的。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A:
OnTheOtherHand。

谢谢大家!

如果一个变压器为400VA,但负载功率只有100W。

那么这明显令人感觉,变压器的容量被浪费了。

而且,既然只有100W的发热功率。

为何一定要用400VA变压器,而且变压器在多一半的时间内,都是“休眠”的。

变压器休眠的时候,不提供任何输出功率,紧紧就是导通时候,需要提供100W功率。

那么,从变压器“发热”的角度看。

则是,变压器“全导通”的纯电阻的纯交流模式中,才是可以提供给电阻400W的发热功率。

也就是说:如果功率达不到400W,那么变压器就不会“发热严重”。

既然所谓的“变压器的行业协会”没有任何关于“编译器”的“国标”。

那么,这里假设,对于400VA的变压器来说,在25度环境温度时候,给一个纯交流的电阻提供400W功率的时候,变压器的表面温度为50度,作为“国标”。

那么显然,当400VA的变压器工作在整流滤波模式,而仅仅提供100W的功率,其表面温度肯定远远低于50度,可能只有38度。

希望本大师的教导能够令所有国产教科书及其受害者们“醒悟”。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A:
FromThisPointOfView。

谢谢大家!

既然看似400VA的变压器给100W的负载供电,看似有些浪费。

那么200VA的变压器给100W 的负载供电。

如何是好啊?

这是一个Good question!

此时,只能提高变压器的导通时间。

因为导通时间越长,对于200VA的变压器,能提供100W功率的可能越大。

那么此时,就需要减小“整流滤波电容的容量”,但也需要照顾输出电压的最低值。

因此,变压器的功率计算问题,对于整流滤波来说。

可以认为是一个“纯数学问题”,解析解是不可能存在的,只有数值计算方法。

你也可以通过仿真来获得答案。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A:
综上所述。

谢谢大家!

变压器对于整流滤波电路的应用。

可以分为2种情况。

1。就是“不计成本”的“绝对安全”模式,此时需要负载功率的4~5倍作为选择的变压器的容量依据。此时的变压器温度,肯定总是“不温不火”。

2。就是用尽可能小的变压器容量,来获得最大可能的输出功率。弄不好,就是变压器发热严重。

3。还是那个悖论,200VA的变压器,是可以做到提供100W的功率的,但是当考虑到,输出电压有最低要求的时候,这个悖论就无法存在了。

4。虽然200VA的变压器可以提供150W的功率,但如果考虑到最低的输出电压,200VA就不够了。但总的来说,选择4~5倍的功率作为变压器容量,则肯定就是安全的。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A:
AnotherGoodQuestion。

谢谢大家!

就是:既然一个200VA的变压器,在200W的电阻交流应用中,可以提供200W的发热功率,但变压器的表面温度不超过50度。

那么为何就应该在一个100W的稳压电源的应用中,变压器的发热严重呢?

答案就是:你使用了国产的假冒伪劣的200VA的变压器,中国人愚弄中国人的“诡计”多的是,防不胜防。

但只要明确一个变压器的额定功率时候,温度不超过50度,那么一切问题就都迎刃而解。

事实就是:如果一个200VA的变压器给150W的负载供电,其表面温度不应该超过50度。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A:
正确做法就是:

谢谢大家!

对于200VA的变压器给150W负载供电的问题。

在整流滤波模式。

你需要选择更高的输出次级电压。

和更小的滤波电容。

这样变压器在更多时间里导通,提高了功率因数,也提高了变压器容量的利用率。

但是要保证最低的输出电压。

此时就使一个数学的最优化的设计问题了。

但现实的做法还是仿真进行。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A:
简单说。

谢谢大家!

就是:既然200VA的变压器在200W的电阻负载的时候,温度不超过50度。

那么150W的功耗,就更不可能超过50度。

因此用200VA的变压器给150W设备供电,就没有任何问题。

至少从变压器温度的角度看,没有任何问题。

但对于中国的变压器来说,除非是“正规厂家”,否则大家都是不按“常理,喝科学精神出牌”的。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A:
综上所述的本大师的正确教导。

谢谢大家!

老刘。

你怎么看?

@Lgz2OO6.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D:
大shi,非焦点问题不谈。

网友A:
From another point of view.

谢谢大家!

如果一个100VA的变压器,效率100%,给交流负载电阻提供100W功率。

那么当使用整流滤波的时候,足够大的滤波电容导致了,输出电压近乎不变。

而且整流滤波后的负载也获得了100W功率。

那么这个整流滤波就与纯交流等效。

也就是说;滤波电容提供了变压器“休眠”时候的功率。

那么这就是说:负载的100W功率相当于变压器在交流方式供电,那么100VA的变压器就是可以提供100W的功率。

那个音响厂级的变压器功率正好等于3个喇叭的功率,就有了依据。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A:
例如:

谢谢大家!

100VA的变压器,输出24VAC,足够大的电容整流滤波后为34VDC。

对于11.56欧姆电阻来说,电流2.8A,提供了100W功率。

而如果11.56欧姆电阻,为变压器次级的负载电阻,此时的功率为24*24/11/56=50W。

也就是说:整流滤波后的功率,对于同样电阻来说,不一样,差一倍。

这就说明:整流滤波的滤波电容没有补偿变压器休眠时候的功率。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A:
这个悖论的原因就是。

谢谢大家!

输出2.8A电流,滤波电容电压会下降很多,从而无法提供100W功率。

也就是说;如果滤波电容确实补偿了变压器休眠时候的功率,那么输出电压降低,导致11。56欧姆电阻,整流滤波后只能得到50W功率。

如果没有补偿,那么违反了能量守恒,即滤波电容如何得到了50W能量?

因为变压器在11.56欧姆交流方式,紧紧能提供50W功率。

能量守恒定律在这个电路方程中,也是作为一个方程使用的。

需要计算整流滤波后的,波纹电压的功率积分。

如此的电路方程,可以提供一切整流滤波的原理。

至少可以用图表的方式说明。

如果有违反能量守恒的地方,则一定是因为忽略了某些不重要的因素,例如二极管的内阻问题。

总之,一个精确的电路方程,可以解释一切教科书及其受害者们的“疑问”。

但没有人会做这个工作。

按说50年前的变压器工作者,应该早就找到了计算方法。

但没有找到的可能也很大。

毕竟50年前对教科书的受害者们也是为数不少的。

再次感谢大家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