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运放偏置电流的小疑问。

楼主(2018-07-19):
我用运放搭了一个比较器,这个运放的输入偏置电流是±7pA,比较电路如图

R1和R2给15V分压,15V流经R1、R2的电流是1uA,由于运放的输入偏置电流是7pA,是不是就是说1uA的电流只有7pA流进运放的2脚,其余的都通过R2流到GND。
我是怕R1和R2的阻值太大,而运放又不是理想运放,导致分压不准。影响电路的精确性。
麻烦大神告知。谢谢了。

网友A:
"R1和R2给15V分压,15V流经R1、R2的电流是1uA,由于运放的输入偏置电流是7pA,是不是就是说1uA的电流只有7pA流进运放的2脚,其余的都通过R2流到GND。"

是的。

网友A:
其实,没必要刻意增大R1和R2,完全可以适当地减小R1和R2,这样有利于稳定性的提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没必要刻意增大R1和R2,完全可以适当地减小R1和R2,这样有利于稳定性的提高。

...

我要尽可能的降低R1和R2带来的功耗,所以要尽可能的增大阻值。所以选了一款超低功耗的运放。

网友B:
电阻精度问题比你担忧更严重。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要尽可能的降低R1和R2带来的功耗,所以要尽可能的增大阻值。所以选了一款超低功耗的运放。 ...

IB的温漂更离谱!
系统整体功耗需求怎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IB的温漂更离谱!
系统整体功耗需求怎样?

IB应该就是输入偏置电流吧?温漂不大,

比较电路功耗要控制在6uA以内。

电阻精度程度没大关系,误差只要在±0.2V都能接受。

网友C:
引用 楼主:
IB应该就是输入偏置电流吧?温漂不大,

这个运放是什么型号?
+IN的IB居然能做到这么低的温漂。那应该可以用到20M电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运放是什么型号?
+IN的IB居然能做到这么低的温漂。那应该可以用到20M电阻了 ...

TI的LPV系列。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其实,没必要刻意增大R1和R2,完全可以适当地减小R1和R2,这样有利于稳定性的提高。

...

R1,R2和运放的输入阻抗相当时,从输入端看过去,R2和输入阻抗并联,导致误差增大,是这样理解吗???请指导,谢谢!

网友E:
大电阻带来的干扰非常大,不建议使用

网友F:
7pA的大概是FET输入的运放,一般是泄漏电流,方向不确定。。。
分压电阻,如果不是功耗限制很严峻,就尽量用小点,稳定性可以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