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f4中同时使用两个串口有冲突?

楼主(2018-07-19):
同时使能uart2和uart3及两者的DMA功能,发现使能uart3的时候。uart2的dma接收数组数据全为零,但是用库函数 USART_ReceiveData(USART2)可以收到数据。将uart3的接收gpio的初始化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1去掉,uart2的dma可以接收数据。

楼主(点评):
补充一下库函数是用RXNE中断,DMA是用IDLE中断。两个uart都是这么配置的

网友A:
别用dma试试 我感觉没压力啊

楼主(点评):
库函数 USART_ReceiveData(USART2)可以收到数据

网友B:
STM103中,我没有用DMA,我测试过5串口同时用,没有问题。

网友C:
恩 我用普通的也没啥问题

网友D:
四个串口+DMA工作都没问题,两个更不会存在问题了,还是多检查自己写的代码哪里有问题

楼主(点评):
四个串口都是用dma? 每个串口如何配置的?有例程看看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别用dma试试 我感觉没压力啊

  那应该就是设置问题了,因为我没有使用过DMA,所以对后面的设置不了解,不敢乱发言。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应该就是设置问题了,因为我没有使用过DMA,所以对后面的设置不了解,不敢乱发言。 ...

目测就是程序上的问题。没找到原因

网友B:
引用 楼主:
目测就是程序上的问题。没找到原因

很正常的,我一个Keil设置问题,搞了很多天。

网友E:
多检查自己写的代码哪里有问题吧

网友F:
我很少用dma 但是普通情况下么以偶出现过这种现象

网友G:
看来32的DMA比较难搞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多检查自己写的代码哪里有问题吧

把两个uart的rxne禁用了,反正也不需要帧长度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很少用dma 但是普通情况下么以偶出现过这种现象

目测是我程序的问题

网友F:
引用 楼主:
目测是我程序的问题

请问楼主找到哪里的设置有问题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楼主找到哪里的设置有问题了么

dma用idle中断就可以,把RXNE中断关掉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dma用idle中断就可以,把RXNE中断关掉了

哦哦哦  感谢解惑啊

网友H:
很可能是程序上的问题,检查一下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