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电位器,让人头痛!

楼主(2018-07-19):
为了调节一个蜂鸣器的音量,给它串了个电位器,就是那种手拧的,最大2K,淘宝上1元多一个的。
使用中发现音量很不稳定,微微一动,声音就突然变得很大或者很小。
我想可能是这几个原因:
1、这不是专门的音量电位器,阻值不是按对数变化的;
2、焊接时间长,热坏了;
3、……

网友A:
蜂鸣器一般内阻只有几十欧姆,你串的电位器阻值太大了,弄个100欧的试试.

网友B:
控制声音大小 不要用电位器和喇叭串在一起,控制起来不太方便
还是直接控制放大器的电压比较好

楼主(2019-09-16):
引用 网友B:
控制声音大小 不要用电位器和喇叭串在一起,控制起来不太方便
还是直接控制放大器的电压比较好 ...

我这是单片机带蜂鸣器,用电位器就行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