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今天下午讲课效果检查!

楼主(2018-07-19):
今天下午讲了零极点判断方法。
https://bbs.21ic.com/icview-2531286-1-1.html

现在,要把理论应用于实践了。

楼主:
上面这个推导,表面上“简洁”,实际上电脑前摆了张A4草稿纸,密密麻麻列了大半页纸。

真是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当然,还有另一种可能,他是直接参考资料上面的,实际上他自己没算,因为下面这个表达式非常刁钻,“不正规”,一般人想不起来!

上面最后一步那个极点,可不是普通的极点!

一般认为,当闭环环路增益只有极点,而没有零点时,是无法震荡的,例如RC相移振荡器的选频网络,直接贡献了3个宝贵的零点:

网友A:
第一张图片中的结果还挺奇妙的,今天看了一种关于微分电路在高频部分的改进,用的结构和这种结构很像不知两者之间有否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