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请教一下这个参考电压电路中的电阻电容串联起到什么作用

楼主(2018-07-19):
这个电路是TI的示例电路中的给定参考电压的电路,不明白这个参考电压电路中的电阻电容串联起到什么作用

网友A:
下午好,一点个人的想法
看运放的接法是电压跟随器的作用
输出接上了一个电阻和极性电容的串联
因为极性电容为2.2uf,容量不小,应该是被充电的作用
前面的电阻是给其限流,或者结合后极电路在电容放电时,起到时间控制作用,典型的应用有延时电路。

网友B:
应该是防止自激震荡的,像很多音频芯片有这种应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下午好,一点个人的想法
看运放的接法是电压跟随器的作用
输出接上了一个电阻和极性电容的串联

RC可以做延时电路,但是在这里应该不是,楼主的后面电路没画出来

网友D:
输出相位余度补偿,用于高频寄生振荡抑制的。
初步的说就是由于反馈回路、输入电容、分布参数等容性阻抗的存在,会导致运放在高频某个频率因为容性相移产生自激或者寄生振荡,输出接限电阻的电容,可以破坏这个振荡条件。
详细机理分析,度娘吧。

楼主:
感谢各位
我找到了TI论坛的一篇** https://e2echina.ti.com/question_answer/analog/data_converters/f/58/t/20408
“这个电容的选取又会引出一个新问题,我们该选ESR小的瓷片电容(ESR约为0.1欧),还是ESR大的钽电容(ESR约为1.5欧)。照经验来说,电容的ESR越小越好。但对于基准源的输出端电容,可不是这样的。我们再看一眼基准源的内部结构,就可以看出,这个电容是作为基准源内部buffer放大器的负载而接到输出端的。运放的输出端接大电容,好像不太保险,是的,这会引起运放的不稳定。因为它与运放的输出电阻形成一个新的极点,这个极点频率会很低。因此这一点应该选择ESR大的电容,构成电路如下图,这个ESR会对电路进行滞后补偿。”

网友B:
R3,C4和R4,C5是高次谐波抑制电路,用于防止电路振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