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关于积分电路及T型电阻网络的疑惑,恳求大家帮我看一下

楼主(2018-07-19):
今天学到了一种针对于用运算放大器搭建的积分电路的改进就是在电容两端并联一个大电阻,但是同样的我对这种方式的原理也是有些感到困扰,我认为这就是利用跨接在电阻两端的电阻上的电压来等效成一个恒流源,以此来稳定电容两端的电量,不知这样分析是否正确,若有错误恳请指出?后来作者又关于大电阻所会产生的问题即杂散电容的影响并于此同时提出了一种改进即使用T型网络改进,但是问题又来了T型网络会使得失调电压也进行相同的放大,是在很不理解为什么T型网络就会产生这样的问题,恳求网友们指点迷津

网友A:
空想当然没用了,需要自己推导下公式就行了。
目前的定论是,T电阻网络可以减少成本实现高的放大倍数,缺点是信号噪声大幅度增加。
所以,目前所有的高级仪器中没有采用T网络,统统是十分昂贵的高值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空想当然没用了,需要自己推导下公式就行了。
目前的定论是,T电阻网络可以减少成本实现高的放大倍数,缺点 ...

很感谢阁下的回答,公式我当然试过去推,但是问题又来了,若我将T型网络当为一个模块来看它的功能就等价于大电阻,就是多了个地,我那时就猜想或许是这个地引起的问题,而且这是等效放大,也就是通过这个地还会引起前一个电阻的反应,但是这是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空想当然没用了,需要自己推导下公式就行了。
目前的定论是,T电阻网络可以减少成本实现高的放大倍数,缺点 ...

所以我觉得如果电量的走向都不清楚的话那么就算是再有理的解释也只是完美的错误善意的谎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空想当然没用了,需要自己推导下公式就行了。
目前的定论是,T电阻网络可以减少成本实现高的放大倍数,缺点 ...

如果阁下有关于这个定论的相关介绍能否告知我,因为我是个强迫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