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大家用STM32时候一般用什么来定时

楼主(2018-07-20):
比如程序1MS或者20MS处理一次的程序,这里时间的基准是用什么定时的?
1,SYSTICK,这个中断优先级是最低的。
2,定时器中断,如果用定时器一般用定时器几?设置的中断优先级应该是最低的吧?

楼主:
KEIL5仿真只支持TIM1234,不支持TIM6,逻辑分析仪不出翻转的电平,害我找了好久原因。也是醉了

网友A:
这个有标准吗?凭个人喜好和喜欢随便用

网友B:
要求不高的话就用基本定时器

网友C:
我的407 基本上就用timer6

网友D:
一般用滴答定时器足够了,
这个定时器的优先级尽量高(如果有特别需求的除外),这样比它优先级低的地方都可以利用它来延时,

其实还有更好的方法,暂时不说

网友E:
一般用正点原子的例程
systick用来做精确延时了
定时器2或者4用来做定时用

网友F:
定时器一堆,随便用,可以设置为最高优先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用滴答定时器足够了,
这个定时器的优先级尽量高(如果有特别需求的除外),这样比它优先级低的地方都 ...

为什么STM32不开全局中断也能走定时器6的中断??

网友G:
一般systick就差不多了,可以差不多精确延时

网友H:
系统时钟就够用 一般情况下

网友I:
SysTick定时器

网友J:
其他的定时器也可以的。

网友K:
你要用什么定时器呢

网友L:
系统时钟节拍(SysTick)可以

网友M:
一般都是使用timer1

网友N:
系统滴答定时器很简单。

网友O:
都可以的,看楼主要使用什么

网友P:
把定时器设置为优先级

网友Q:
使用定时器1吧。

网友R:
时间的基准不都是时钟吗?

网友S:
都是用定时器吧,32这么多定时器去边拿来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为什么STM32不开全局中断也能走定时器6的中断??

全局中断复位后是使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全局中断复位后是使能的

找了半天手册,没找到哪里有说明是自动开的全局中断,定义好了就自动开咯??
像51核,默认寄存器就是关全局中断的。
STM32在哪找看的开的全局中断?

网友D:
引用 楼主:
找了半天手册,没找到哪里有说明是自动开的全局中断,定义好了就自动开咯??
像51核,默认寄存器就是关 ...

ARM这种芯片有NMI功能,所以复位后总中断是开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ARM这种芯片有NMI功能,所以复位后总中断是开启的

这里定时器6能走,就是全部都默认0开启所有中断,那明白了

网友T:
为了不浪费资源  在满足前提的条件下当然用系统时钟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里定时器6能走,就是BASEPRI默认0开启任何中断起的作用吧?

是的,这个是总中断(可屏蔽),每个中断源还有自己独立的中断控制位

网友U:
SysTick就可以了 足以满足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