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温度传感器 检测电路图

楼主(2018-07-20):
大家好,求教温度传感器 检测电路图。
外面直接输入一个环境传感器信号(+), 内部需要添加哪些电路去检测这个温度,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T叔,没看明白,有没实图。

楼主:
C:\Users\cw\Desktop

楼主:
应该是去检测电阻的阻值,但是不知道怎么去搭电路,求现成的方案。

楼主:
应该是去检测电阻的阻值,但是不知道怎么去搭电路,求现成的方案

网友B:
引用 楼主:
应该是去检测电阻的阻值,但是不知道怎么去搭电路,求现成的方案

电阻经过桥式电路可转换为电压信号

网友C:
目测是这样

网友C:
要用AD采集

网友D:
AD采集,再弄个分度表,查表得到温度值

网友E:
楼主到底是用的温度传感器模块还是温敏电阻?
如果是传感器元件,如ds18b20,信号是串行信号,网上有现成代码
如果是温敏电阻,NTC,就用上拉电阻,AD采集信号,如果信号太小,可以用一个运放放大后采集

楼主:
引用 网友D:
AD采集,再弄个分度表,查表得到温度值

有具体的电路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到底是用的温度传感器模块还是温敏电阻?
如果是传感器元件,如ds18b20,信号是串行信号,网上有现成代 ...

温度传感器模块,车内用的。
  检测到温度,在导航MP5显示屏上面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到底是用的温度传感器模块还是温敏电阻?
如果是传感器元件,如ds18b20,信号是串行信号,网上有现成代 ...

温度传感器模块,车内用的。检测到温度,在导航MP5显示屏上面显示。

就一个上拉电阻,然后下拉一个电阻? 然后进MCU的AD口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 当你的温度量测还搞不定时,请进, ◆〓 , 老帖新开

T叔,没看明白,有没实图。

网友F:
我用的是SHT31

楼主:
嗯,这个信号过来,你们MCU那边是怎么检测的呀,  是通过AD吗
  能不能发一个电路图看看

网友F:
引用 楼主:
嗯,这个信号过来,你们MCU那边是怎么检测的呀,  是通过AD吗
  能不能发一个电路图看看 ...

https://bbs.21ic.com/icview-2527734-1-1.html
需要什么信号啊?SHT31是个传感器IC,测温湿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https://bbs.21ic.com/icview-2527734-1-1.html
需要什么信号啊?SHT31是个传感器IC,测温湿度的。 ...

我的意思是,温度传感器传输一个信号(温度传感器信号)过来,然后通过一个怎么样的电路,MCU去检测这个AD。

楼主:
引用 网友F:
https://bbs.21ic.com/icview-2527734-1-1.html
需要什么信号啊?SHT31是个传感器IC,测温湿度的。 ...

大神,有QQ吗。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温度传感器传输一个信号(温度传感器信号)过来,然后通过一个怎么样的电路,MCU去检测这个A ...

现在都是I2C、SPI等数字通信方式读取温度结果,以前老式模拟的是用热电偶+运放+AD+查表方式

网友F:
不用QQ,有事需要私聊发站内信或者加好友就可以了

网友G:
显得搞清楚到底是啥传感器,是要测量电阻还是电压还是电流,还是直接数字接口

楼主:
感谢T叔。,
看到我需要的设计了。

网友:
啥型号的温度传感器

网友H:
测温芯片

网友I:
不需要电路,直接I2C接上一个芯片就可以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温度传感器模块,车内用的。检测到温度,在导航MP5显示屏上面显示。

就一个上拉电阻,然后下拉一个 ...

模块的型号发上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