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74HC595串转并流水灯

楼主(2018-07-20):
为什么这个程序实现的不是流水灯啊,还求各位大佬解答,不胜感激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sbit CLK=P3^5;
sbit SRCLK=P3^6;
sbit SER=P3^4;
void yishu(b);
unsigned char b,i,m,c;
unsigned  int z,n,y;
void delay(z)
{
while(z--);
}
void main()

{
        c= 0x01;
   while(1)
        {
                yishu(c);
                c = _crol_(c,1);
                delay(50000);
        }
}
void yishu(b)
{
        SRCLK = 1;
        CLK = 1;
for(i=0;i<8;i++)
{
  SER=b>>7;
   b<<=1;
   SRCLK=0;
   _nop_();
_nop_();
    SRCLK=1;
  }
CLK=0;
   _nop_();
_nop_();
    CLK=1;
}

楼主:
我是想用74HC595串转并的功能来实现流水灯,但不知是什么地方出错了,所以并没有实现这个功能

网友A:
你的595不移位时点灯成功了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想用74HC595串转并的功能来实现流水灯,但不知是什么地方出错了,所以并没有实现这个功能 ...

实现的是怎样 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现的是怎样 的效果

实现的功能是第一个灯一直亮着,然后后面灯依次点亮,但点亮后不熄灭,直到第八个灯亮后才熄灭,就这样一直循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595不移位时点灯成功了吗?

不懂

网友A:
你不是要实现流水灯吗?我的意思,你先不实现流水灯,先想让他哪个灯亮就让它哪个灯亮,先实现静态的效果。

网友C:
清零刷新试试。

网友D:
怎么不把delay(5000)放for循环里头?流水那么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