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DSP/BIOS的数字电视传输流网络采集系统设计

楼主(2018-07-20):
基于DSP/BIOS的数字电视传输流网络采集系统设计

TCP/IP是因特网上传输数据所必需的协议, 这种网络通信模式在PC之间的实现已经完善, 但是体积、价格等因素限制了其应用的范围。因此, 基于TCP/IP 协议与以太网的嵌入式系统网络通信设计成为目前一个热门的话题。本系统实现了在以TI公司的TMS320DM643为核心的嵌入式系统中,对数字电视传输流(TS)信号进行采集并在以太网中传输。利用本系统可轻松地实现在局域网中对数字电视传输流信号的传输、调度。数字电视传输流信号源是针对欧洲数字有线广播系统标准(DVB-C)的数字有线电视信号。网络接入硬件在以TMS320DM643为核心的嵌入式系统中实现,网络接入软件采用了TI公司针对C6000系列DSP推出的TCP/IP NDK(Network Developer’s Kit)网络开发包来实现。

系统电路设计

电路主要由5部分组成。数字电视传输流网络采集系统框图如图1所示。

图1 数字电视传输流网络采集系统框图

其主要功能是通过传输流接口模块采集数字电视信号进入PLD(Cyclone EP1C6Q240C8)芯片,进行必要的处理后,将信号发送到DSP(TMS320DM643)芯片存储起来,并进行算法处理。通过TMS320DM643对BCM5221进行必要的配置,将存储在TMS320DM643内的数据通过BCM5221传送到局域网中,并通过计算机接收数据。

传输流接口模块

传输流接口模块由CY7B933输入接口芯片及其电器接口电路组成。CY7B933输入接口电路是点对点的传输模块,可以通过光纤、同轴电缆和双绞线进行高速的串行数据传输。输入接口符合DVB-ASI的接口标准。输入接口接收到串行位流后,通过内部PLL时钟同步恢复数据的时钟信息,并对位流进行串并转换、解码和传输检错等操作。这种输入接口能灵活地把高速点对点串行数据转变成并行数据,而且应用领域广泛,包括各种服务器、存储器和视频传输的应用。

PLD控制模块

在项目中,此部分硬件选用的是EP1C6Q240C8芯片。

此模块的主要功能是实现与CY7B933接收芯片的接口,把数据从CY7B933接收进来,并缓存数据。这部分功能均由VHDL语言编写的功能模块实现。主要有两个功能模块:RECEIVE与FIFO。RECEIVE模块主要负责从CY7B933接收数据字段;FIFO模块主要负责缓存数据。

RECEIVE模块

RECEIVE模块的功能是实现与CY7B933接收芯片的接口,把数据从CY7B933接收进来。其工作方式是以一个传输流包为边界接收数据的。

首先,RECEIVE模块会检测传输流包的边界,通过查找包头字节(固定为0x47)间的字节数来确定。因为包中数据也可能含有0x47,所以要牺牲3个包的数据来检查3次。当发现0x47这个字节的时候,就会触发一个内部的计数器开始计数。当计数到188后,如果下一个字节又是0x47,说明传输流包属于188个字节的包,那么计数器被清零;如果下一个字节又是0x47,说明传输流包属于188个字节的包,那么计数器被清零,否则计数器清零并重新开始检测边界。

当检测到边界以后,RECEIVE模块开始接收数据包。计数器会从零开始计数,在接收数据的过程中使能wrreq输出有效信号,同时把数据输出到下一级。当计数到188时,表示一个数据包接收完成。当一个包的数据接收完之后,计数器清零,并置ts188,保持高电平一个时钟周期。下一个周期检测数据是否为0x47,如果是,说明是下一个数据包的边界;否则,说明出现了错误,并重新回到上一段所说的检测数据包边界的状态。

此外,PLD模块内会有一个专用计数器记录空包数,当接收到数据包后,会首先检测此数据包是否为空包,如果是空包,PLD模块会把这个空包删除,并在计数器中加1。如果接收的不是空包,就会把计数器的值加到这个数据包的私有字段中,并缓存到FIFO。然后计数器自动清零。这样处理数据包的目的是为了减少网络传输的数据流量,从而可以传输更多的传输流数据。把计数器的值加入私有字段是为了在计算机接收到数据后,可以把原来的空包恢复出来,从而保证原传输流数据的完整性。

FIFO模块

FIFO模块的功能是从RECEIVE模块接收数据,并缓存起来。当RECEIVE模块接收完一个完整的传输流数据包之后,会发送ts188或ts204的中断信号给DSP,DSP就会启动EDMA功能从FIFO模块接收数据。DSP与FIFO模块采用异步连接的方式,具体的接收操作在DSP部分说明中再加以描述。

DSP算法处理模块

此模块主要由以TMS320DM643为核心的嵌入式系统组成。主要实现从PLD模块接收传输流数据包,把数据包打包成TCP/IP格式,并实现对网络接口(BCM5221)控制模块的初始化,然后把数据包传送到网络模块。

为了实现上述功能,必须建立起一套以TMS320DM643为核心的基本系统。

系统的具体配置

时钟配置:EMIF内核时钟ECLKIN是133MHz。此外,系统的外设总线、EDMA传输和L2存储器的工作时钟为CPU内核时钟的1/2,即300MHz;片上定时器的工作时钟为CPU内核时钟的1/8,即75MHz。

中断配置:TMS320DM643除了RESET和NMI引脚提供外部不可屏蔽中断请求输入以外,还有两个外部中断引脚GP0/EXT_INT5、GP0/EXT_INT7,以提供可屏蔽的外部中断请求输入。系统中,EXT_INT5外部中断用作PLD模块的请求接收数据信号,每当PLD模块接收完一个传输流包,就会发送一个外部中断信号给DSP,通知DSP接收数据。此外,EDMA中断用于接收完一个包的数据后做后续处理。

系统对EMIF的使用情况:

系统在CE0空间扩展了4M×64bit的SDRAM存储器(MT48LC4M32BPG),用于存储程序与数据。SDRAM的工作时钟由TMS320DM643的ECLKOUT1提供,与EMIF的工作时钟频率相同,本系统中默认ECLKIN为其时钟源,即133MHz。

系统在CE1空间扩展了4M×8bit的Flash存储器(Am29LV033C)。在对Flash进行读/写访问前,需要通过EMIF的CE1控制寄存器CE1CTL,将CE1空间配置为8-bit异步存储器接口,及读/写时序。

系统在CE2空间扩展了与FIFO模块连接的接口。在DSP看来,FIFO模块可视为8bit异步只读存储器。FIFO模块的读使能信号rdreq与TMS320DM643的CE2片选信号连接;FIFO模块的读时钟信号rdclk与TMS320DM643的ARE读使能信号连接。

以太网接口

TMS320DM643上集成有一个EMAC+MDIO片上外设,EMAC是Ethernet Media Access Controller的缩写,即以太网媒体访问控制器,MDIO是Management Data Input/Output的缩写,即管理数据输入/输出模块。EMAC+MDIO用于为以太网物理层(PHY)器件提供接口,其中,EMAC为接口以太网PHY提供数据通路,MDIO为接口以太网PHY提供管理信息通路。

TMS320DM643的网络接口原理框图如图2所示。图2描述了EMAC+MDIO与DSP中间有一个EMAC 控制模块。它主要包含一些必备的、使EMAC更加有效使用DSP的存储空间,控制其复位、中断的一些逻辑。

这些寄存器的地址空间为:0x1C800000~0x1C803FFF。

图2 TMS320DM643的网络接口原理框图

网络接口控制模块

本系统用BCM5221作为10/100Base-TX以太网收发器,BCM5221的MII接口与TMS320DM643的MII接口对接。具体接口如图3所示。RJ45连接器选用40*9-1,其上带两个LED指示灯,右边的LED为绿色,用作指示连接状态。左边的为$,正常情况下用来指示数据传输。

图3 TMS320DM643与PHY设备连接框图

电源模块

系统包括4组电源:系统外接稳压电源,把220V的交流电源电压转换成5V直流电压;PLD模块电源由两种电源供电,分别是3.3V和1.5V;TMS320DM643需要两种电源,分别为CPU核心和周边的I/O接口供电。周边I/O电压要求3.3V,CPU核心电压只要1.4V;网络接口控制模块采用3.3V电源供电。

系统软件设计

系统的软件设计主要是通过TCP/IP网络开发包NDK来实现的。该开发包支持TCP/IP协议,并占用较少的系统资源。NDK仅用200kB"250kB的程序空间和95kB的数据空间即可支持常规的TCP/IP服务。所以,NDK很适合目前嵌入式系统的硬件环境,是实现DSP网络开发的重要工具。

系统软件的框图如图4所示。

图4 软件系统图

具体流程:系统配置主要在初始化函数中完成,此初始化函数将在.cinit初始化后,并在DSP/BIOS初始化和main函数之前调用。系统配置需要开启INT8中断,也就是EDMA传输中断,并设置GPIO7引脚为高电平,从而使PLD模块始终处于初始状态。TCP/IP协议配置在任务线程中完成,主要实现服务器IP地址和网关的配置。当其完成后,系统就会触发一个软件中断,在软件中断程序中,服务器会产生一个用于侦听的端口,并开始侦听网络上的请求。此时,服务器已经处于待命状态,等待客户机的传输请求。

当客户机的传输请求到来时,系统首先会使GPIO7引脚变为低电平,PLD模块开始发送数据。当其接收到一个完整的传输流数据包后,就会发一个中断给DSP,DSP启动EDMA,用ping-pong的方式接收数据进入特定的存储器,当接收完一个完整的传输流数据包后,会产生硬件EDMA中断,中断程序主要是设置特定的标志位为1,然后退出硬件中断,重新回到软件中断程序。当软件中断程序检测到特定的标志位为1时,就会开始传输在存储器中的传输流数据包给客户机。当一个数据包传输完毕后,特定的标志会被置0,系统等待下一个数据包的到来。

当客户机要求停止传输的请求到来时,系统会重新使GPIO引脚变为高电平,PLD模块回到初试状态。此时,系统也会处于待命状态,继续侦听网络。

系统初始化

初始化配置主要包括EMIF总线配置、中断配置和底层网络配置3个部分。初始化工作首先在DSP/BIOS的全局参数配置窗口进行设置,然后调用初始化函数进行配置。

在DSP/BIOS的全局配置窗口主要设置了DSP的工作时钟频率为600MHz,选择使用的片级支持库CSL为DM643的库,选用小端访问模式,片内256kB的SRAM全部用于Cache,并调用初始化函数dm643_init()。

TCP/IP协议配置

初始化程序dm643_init()完成后,系统将进入各个线程。首先,系统会触发任务线程TSK0,在TSK0任务线程中执行函数StackTest(),其首先调用NC-SystemOpen()函数,完成协议栈及其所需内存的初始化,然后新建一个系统配置句柄hCfg = CfgNew();,并实现服务器IP地址和网关的配置。在本系统中,IP地址配置为"192.168.0.2";子网掩码为"255.255.255.0";网关地址为"192.168.0.1"。配置好之后,系统会触发一个软件中断,并做好侦听网络的准备。

网络侦听

前面在任务线程中已经配置了IP地址和网关,下面就要在软件中断中设置端口并进行侦听。首先,在开始使用报路之前,必须分配一个文件环境fdOpenSession( TaskSelf() )给这个报路。接着就可以创建一个报路对象stcp = socket(AF_INET, SOCK_STREAM, IPPROTO_TCP),并设置端口sin1.sin_port = htons(1000),在这里设置端口号为1000,当然也可以设置其他的端口号。然后把端口号与报路对象绑定bind( stcp, (PSA) &sin1, sizeof(sin1)。最后进入侦听状态listen( stcp, 1)。

数据的接收

当客户端要求传输数据的信号到来后,系统会使GPIO7引脚变为低电平,PLD模块开始发送数据。DSP通过EDMA方式来接收数据。EDMA可以在没有CPU参与的情况下,由EDMA控制器完成DSP存储空间内的数据搬移。系统主要采用EDMA的ping-pong方式来连续接收数据。用ping-pong方式的目的是为了使接收操作和发送操作分开进行,增强程序的操作性和可读性。

结语

本系统的硬件和软件功能已经实现,网络传输的速度为2MBps。按照此速度,假设传输流中的空包百分比为40%,可以传输5MBps的传输流数据,至少可以传输2"3路的TS流节目。因此,可以证明本系统的设计方法合理、有效。

楼主:


网友A:
提供多种协议转换、数据记录和远程机器访问功能

网友B:
以TI公司的DSP TMS320C6711为核心处理器

网友C:
可以满足当前的诸多的视频图像处理与传输领域应用的需求吗

网友D:
采用光纤网络是最理想的通讯手段

网友E:
网络通信的DSP数据采集系统

网友F:
没有软件代码吗

网友G:
CY7B933有吗

网友H:
传输的速度怎么样

网友I:
DSP也可以出网络

网友F:
整体的硬件和软件设计。

网友J:
主要是数据的处理。

网友E:
以TMS320VC5416为控制核心

网友A:
能可靠的采集数据。

网友D:
介绍了网络摄像机各模块的设计

网友C:
数字媒体DSP芯片DM642是不是速度更快呢?

网友B:
通用的网络视频图像实时采集系统

网友I:
光纤数据采集网络吗?

网友H:
最快能够到达什么速度呢?

网友G:
这个怎么实现的代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