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的GPIO口配置为外部中断,能吸收电流吗?

楼主(2018-07-20):
如题,配置为外部中断之前,肯定是将该GPIO先配为输入口,再配置为外部中断,那么这样这个io口会吸收电流吗?

类似这样(先不讨论电路设计好坏),当按键按下时,单片机下降沿中断,那么当按键没有按下时,3.3V会经过R45流进这个GPIO口吗?
还是说虽然外部中断口是输入口,但是已经是高阻态,不会有电流流过?
还请大神答疑。谢谢了。

网友A:
输入口都是高阻态。消耗的电流非常小,可以忽略不计。

【注】
1. 单片机上电时,所有的 IO 口都自动设置为输入口(高阻态)。
2. 开关上可以考虑并联一个电容,可以起到防抖动的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口都是高阻态。消耗的电流非常小,可以忽略不计。

【注】

嗯,清楚了,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