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SC92F7003示例--红外解码

楼主(2018-07-20):
      一个简单的DEMO,主要是对SC92F7003不熟悉的用户可以看一下。利用外部中断与定时器,实现红外解码。只提供参考。
     红外遥控器采用NEC编码格式,红外接收使用VS1838。红外遥控器按下数字按键,数码管显示所按下的键值。显示用四位共阴数码管,由TM1638驱动。NEC编码格式及红外模块相关介绍见附件。
     占用资源有Timer0INT2, IO。DEMO中对每个函数都有基本说明,用户可以在while循环的分时处理事件中添加其余程序。

网友A:
刚接触对SC92F7003还不熟悉,谢谢学习了。

网友B:
很基础的demo 感谢楼主

网友C:
请问什么叫红外解码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请问什么叫红外解码

红外遥控器: 遥控器:按键值转换成键码,再经过编码,然后调制到38K载波上 发送 接收器:接受调制信号,解码以后还原呈按键值,做相应处理 编码解码过程

网友E:
那这样说的话是不是还需要某种算法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红外遥控器: 遥控器:按键值转换成键码,再经过编码,然后调制到38K载波上 发送 接收器:接受调制信号, ...

好的 非常感谢解答

网友D:
客气啦 应该的

网友F(2018-09-04):
楼主,如何区别长按还是短按?我想控制一个灯,按下灯亮,松开就灭,目前是按下灯就亮了,松开灯不灭,当其他按键按下时就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