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求STM32当主机 给N76e003从机 中主机模拟代码

楼主(2018-07-20):
STM32的硬件IIC能调通  但是模拟的一直不通    弄了两个月才弄通写模式   而且驱动程序还要放大10倍延时

从模式的代码是官方的

楼主:
stm32的代码是原子的 模拟驱动
N76e003是官方1.05的硬件从模式
STM32的硬件IIC是能通信成功的
求下弄成功的  IIC基本原理也知道  也弄过EEPROM和OLED等

网友A:
//情况说的有点糊涂了, 也不知道你说的是不是STM32和N76通过硬件IIC能调通, 现在想跳IO口模拟IIC的实验.
1. 你IIC基本原理也知道  也弄过EEPROM和OLED等, 说明对IIC很有经验了.
2.原子的myiic.c文件用的就是模拟IIC, 你可以参考下.
3.建议你看再看看N76的关于IIC的手册介绍, 因为你有丰富的经验, 应该是忽略了细节.

网友B:
引用 楼主:
stm32的代码是原子的 模拟驱动
N76e003是官方1.05的硬件从模式
STM32的硬件IIC是能通信成功的

主从通信最关键的,无非是主从机互相地址数据传输过程中,ACK还是NACK,是由主机还是从机发生。当然从机地址匹配重要性这个就不用说了。
调试IIC,不知道你采用的是什么设备,如果没有设备,那就非常折磨人了,根据你能折腾一个月,我非常怀疑你应该没有合适的设备吧,如果没有,建议你去网上淘一个廉价的多路逻辑分析仪,支持多做协议,非常有用,也就几十元钱。

网友:
买个逻辑分析仪吧,可以测出来时序到底对不对

网友C:
如果装备不全,你都不好知道到底哪儿的问题。

网友D:
解决了没,一般N76这边容易,32那边难。

楼主:
引用 网友D:
解决了没,一般N76这边容易,32那边难。

解决了  开发板io口部分烧了 还一直以为程序不对

网友E:
iic是一个非常挑剔时序的宝宝 需要耐心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