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加速度传感器 LIS3DH,Y轴输出异常

楼主(2018-07-20):
用的最简单的初始化程序
IicWrite(CTRL_REG1,0x47);
IicWrite(CTRL_REG4,0x08);
然后每秒读两次数据,发现读出来的X,Z轴都是对的,只有Y轴不对。
水平放的时候,三块板有两种异常的,其中有两块是这种情况,Y轴一直是负的最大值。
ACC:        -288        -32624        16496
ACC:        160        -32624        16384
ACC:        448        -32624        16368
ACC:        464        -32624        16304
ACC:        416        -32624        16368
另一块 Y轴有变化,但0点是在-16000左右,转一圈的范围是0到-32000左右,正常应该是+-16000左右
ACC:        432        720        -5120
ACC:        304        1104        -4976
ACC:        -176        1200        -2844
ACC:        -512        2064        -64
ACC:        -752        1920        4112
ACC:        -848        -864        8064
ACC:        -1088        -2592        11232
ACC:        -1328        -5792        13552
ACC:        -1760        -12688        15744
ACC:        -1552        -18096        15664
ACC:        -768        -23200        13232
ACC:        -640        -26608        10096

但是X和Z轴都是正常的,范围在+-16000左右
请高手指教!

网友A:
有没有可能是读取的问题

楼主:
不像是读的问题呀,我试了用 0x28+0x80 的地址连读6个字节,或者从0x28一个字节一个字节的读到 0x2D, 或者反过来 从0x2D一个字节一个字节的读到 0x28,三种读法读出来都是完全一样的

网友B:
有条件的话 换一个芯片试试呢

楼主:
焊了第四块板子,总算XYZ都是对的了
难道是吹的温度太高了,焊了4片只有一片是对的。而且异常都出在Y轴上,这也太怪了

网友C:
感觉这个片子有些娇气啊

网友B:
其实有时候也有焊接的问题在里边

网友D(2020-09-02):
可以发一下程序吗?我搞了好久都还不行

网友E:
楼主后来这个问题怎么解决的? 我这边现在PCBA 有20%的废品率,就是因为LIS3DH有一轴数据读取异常

网友F:
IicWrite(CTRL_REG1,0x47);
IicWrite(CTRL_REG4,0x08);

这样写感觉怪怪的 为什不写IIC /iic I2C i2c啊!@¥%……&

网友F:
这个时ST公司的吗?

之前用过 MPU6050

网友G:
6050 用起来比较简单 而且感觉里面还有一些固定的库文件

网友E:
楼主之前LIS3DH 有一轴数据不对的问题后来怎么解决的?我现在项目上用到这颗芯片,但是PCBA出来的板子有接近20%的废品率,就是因为这颗芯片有时候X轴读取数据错误。

网友H:
MPU 6050 9250 不是很好么@@@@@

网友E:
这个便宜呀,才一两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