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变器]
请教一下,怎样测量几十KV的电压

楼主(2018-07-20):
最近打算弄ZVS做个特斯拉线圈玩玩
ZVS模块用来逆变,然后用变压器升压,再倍压整流。
得到大约20KV的高压

这么高的电压,有什么办法测量吗?
估计一般万用表接上就挂了?
(家里条件,没有专用仪器,有什么简单办法可以测量高压吗?)

网友A:
简单的办法 去找1M的金属膜电阻1W的哪种 串联N个,测最后一个的电压

网友B:
首先这种高压肯定要限制能量的;然后你就可以用放电距离估计电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简单的办法 去找1M的金属膜电阻1W的哪种 串联N个,测最后一个的电压

这肯定有问题啊。假设10KV,你需要串联10K个,最后一个电压才是1V。
应该直接上100G的电阻+1个1M的电阻就OK了。

网友D:
电流互感器

网友E:
有数十M或是更高阻值的高阻高压电组,老马家有,分压即可,高压电压表就是这样做的,与自己DIY唯一多的就是标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的办法 去找1M的金属膜电阻1W的哪种 串联N个,测最后一个的电压

这么大阻值的电阻,一致性会不会比较差?测出来的误差大?

网友F:
这么高的电压 如果是交流 就用交流互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