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四根线通过插针接出来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楼主(2018-07-20):
    老板让做板子的时候把USB四根线既接type-C,又要通过插针引出来,之前从未用插针引出来过USB接线,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谢谢!

网友A:
没啥 线用好些的 屏蔽即可
电脑主板前面的不都是2.54插针引出来的

网友B:
随便引,2.0的线无需在意太多,你要是怕干扰,把DM DP双绞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啥 线用好些的 屏蔽即可
电脑主板前面的不都是2.54插针引出来的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随便引,2.0的线无需在意太多,你要是怕干扰,把DM DP双绞一下。

嗯嗯,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