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在烧写程序时,有没有方法不擦除EEPROM,

楼主(2018-07-20):
在烧写程序时,有没有方法不擦除EEPROM,

网友A:
有啊,你不操作EEPROM就可以了。

网友A:
另外把你要用到的EEPROM定义到后面去,防止被覆盖。

网友B:
不对你保护的区域初始化就可以。

网友C:
实现这个功能没,一般你不去动那个区域,就没事。

网友D:
如果是指在一块flash中,想对已写过值的flash 位址修改。
应该是要将那块flash 先备份到ram中,在ram中修改完,
再将那块flash erase後,再把值写入

网友E(2020-06-03):
我也需要这个功能,关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