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keil 使用Unlink 进行Debug的时候老是出问题

楼主(2018-07-20):
芯片为N76E003,Keil使用的是V5版本的C51,芯片频率设置的是16Mhz ,keil 在仿真的时候经常强制退出

网友A:
失控了,哈哈,是不是数据线不稳定,然后导致通信跟调试器断开了。

网友B:
是nu-LINK吧?

网友:
可以正常烧录吗,如果可以烧录就行。

网友C:
没遇到过

网友D:
应该是nulink 8051 driver.
可以试著安装新版的驱动6725

网友E:
可能驱动兼容问题,换新版本或者老版本试试。

网友F:
协议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失控了,哈哈,是不是数据线不稳定,然后导致通信跟调试器断开了。

使得,经过验证,发现时usb-HUB有问题,直接插电脑的USB口,和用USB延长线都行,但是就是不能使用USB—-HUB、。是数据线造成的,感谢大家踊跃发言

网友G:
引用 楼主:
使得,经过验证,发现时usb-HUB有问题,直接插电脑的USB口,和用USB延长线都行,但是就是不能使用USB—-H ...

多谢分享经验。我之前也遇到过电脑不识别的问题,插电脑后面就可以。

网友H:
原来是接口问题,线长了确实不好,我的移动硬盘用长线都没法链接,显示未知的USB,用自带的短线就可以。

网友I:
N76E003可以用Unlink吗?不是ulink?

网友A:
引用 网友I:
N76E003可以用Unlink吗?不是ulink?

应该是nu-LINK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