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下载不饿了程序

楼主(2018-07-20):
能识别出来端口,但是不能下载,提示找不到目标板,芯片还有点发热

网友A:
芯片跟烧录器没有接好吧

网友B:
串一个万用表 看看电流  估计哪里短路了

网友C:
有可能芯片烧了  不过应该是哪里短路导致的

网友D:
烫手吗  换一片试试

网友E:
非常肯定的就是如果不是短路 就是你程序的问题 倒是大的灌电流或者外围芯片导通产生了大电流

网友F:
先不慌  看看电流是多好

网友G:
外围有什么器件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非常肯定的就是如果不是短路 就是你程序的问题 倒是大的灌电流或者外围芯片导通产生了大电流 ...

没有短路,程序的问题的话可能是哪个方面的?我做的只是一个最小系统,没有加别的东西。

网友H:
引用 楼主:
没有短路,程序的问题的话可能是哪个方面的?我做的只是一个最小系统,没有加别的东西。 ...

电流是多少呢

网友E:
引用 楼主:
没有短路,程序的问题的话可能是哪个方面的?我做的只是一个最小系统,没有加别的东西。 ...

如果只是最小系统的话 那就不考虑外围器件的问题了

网友I:
很大可能是接口电路连接的问题

网友J:
这不是有ST—Link吗?什么板卡可以发个图片吗?

网友J:
我也觉得是接口问题,会不会是芯片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不是有ST—Link吗?什么板卡可以发个图片吗?

自己做的最小系统,这个是原理图

楼主:
量了电流0.155毫安,感觉不对

网友K(2018-09-03):
可以用flymcu擦除一下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