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开关电源的mos管输出延迟很多,导致达不到需要输出的电压

楼主(2018-07-20):
先附上原理图

现在我的R44已经换成820R,R48换成了470R的了,可是还是会延迟,单片机给的PWM是10%占空比的500HZ的波形,理论上MOS管出来的波形也应该是一样的波形才对吧,可是出来的波形跟我画的这个差不多。在网上找了很多资料,我这个mos管是P管,AO4485,mos管的G极结构就像一个电容,得给电容充满电才能让mos管关断,而要让电容充的快,就要电流大,可是减小电阻之后却没有什么变化,想问问大神们有啥高招?

楼主:
推挽电路现在已经去掉,MOS管后面的电路也去掉了,现在mos管输出波形还是延迟很多

网友A:
靠电阻上拉或者下拉,很难得到陡峭的脉冲边沿。

网友A:
引用 楼主:
推挽电路现在已经去掉,MOS管后面的电路也去掉了,现在mos管输出波形还是延迟很多 ...

“推挽电路现在已经去掉”
绝大的错误。
使用推挽电路驱动,MOS管才能够得到陡峭的驱动脉冲。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靠电阻上拉或者下拉,很难得到陡峭的脉冲边沿。

现在G极的波形没有问题,就是D极出来的波形在关断的时候会延迟,Pmos管关断的话是给高电平,由电源直接给高电平,请问为何还是会有延迟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推挽电路现在已经去掉”
绝大的错误。
使用推挽电路驱动,MOS管才能够得到陡峭的驱动脉冲。 ...

使用推挽电路的话,这个电路应该重新改一下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使用推挽电路的话,这个电路应该重新改一下吗?

"使用推挽电路的话,这个电路应该重新改一下吗?"
原图太模糊,看不清各NET标注,也看不清输入端插座处输入电压是多少。
用推挽电路驱动P沟MOS,推挽电路需要由输入端供电,而且两管基极信号摆动幅度相当大(至少等于推挽输出幅度)。这么大幅度,单片机无法提供,只能先使用一级共发射极放大,再由推挽电路驱动P沟MOS管。这有点像是将首帖图中那支单端三极管放到推挽级前面。

网友B:
完全错误的电路,不能工作才正常。
把推挽输出的2个三极管移到MOS换栅极处还差不多,再把100K/4.7K电阻阻值调整一下。
即使这样,开关速度也取决与NPN三极管的开关时间,也不会很快的,但是可以工作了。
否则4.7K电阻无论如何不可能快速开关MOS管的。

网友C:
3904改成2N7002,三极管延迟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完全错误的电路,不能工作才正常。
把推挽输出的2个三极管移到MOS换栅极处还差不多,再把100K/4.7K电阻阻值 ...

现在已经把推挽去掉了,电阻也改小了,现在是820R和470R

楼主:
引用 网友C:
3904改成2N7002,三极管延迟造成的

用示波器看三极管的输出波形没有问题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推挽电路的话,这个电路应该重新改一下吗?"
原图太模糊,看不清各NET标注,也看不清输入端插座处输 ...

嗯,之前也觉得应该把推挽后面的换到前面才对,输入电压是36V,现在不用推挽的话,直接由单片机输出pwm到三极管,三极管再控制mos管,这个应该没问题吧,三极管输出的波形没问题,是不是说明三极管不是造成延迟的原因呢?

楼主:
现在的电路改成这样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的电路改成这样了

我在3楼说:“靠电阻上拉或者下拉,很难得到陡峭的脉冲边沿。”就是说这种驱动方法。

网友D:
引用 楼主:
现在的电路改成这样了

很简单,这样就可以了。输入电压高的,注意换合适的NPN开关管。
你的问题和这个帖子一模一样,看帖子去吧:
https://bbs.21ic.com/icview-2530668-1-1.html
https://bbs.21ic.com/icview-2530668-1-1.html

完全正确。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已经把推挽去掉了,电阻也改小了,现在是820R和470R

36V的电源,820+470=1290欧姆,功耗最大1W呢,没有这么设计的。
即使这样,820和470并联的阻抗也是300欧姆,驱动PMOS,速度也不会很快的。
还得看看PMOS的栅极电容大小。
一般驱动芯片驱动MOS管,输出电阻一般也就几十欧姆以下的。
你测试一下PMOS的栅极波形,看看波形就知道是什么地方的问题了。

网友E:
应该为用三极管推挽驱动MOSFET,MOSFET的输入电容好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