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AD9里如何实现把封装从一个库里拷贝到另一个库里

楼主(2018-07-20):
我现在在学习AD9,找了个视频教程看。
看到建PCB库,从一个PCB库里拷贝一个封装到另一个
新建的库里。视频里实现了,我却不行。
在一个PCB库里选中,CTRL+C,这时出现一个十字光标,右键单击,
十字光标消失,再转到新建的库里,CTRL+V,却什么也没有。
请教高手,到底应该怎么拷啊?谢谢!

网友A:
我也记得是直接复制粘贴就好了。

网友B:
不是右键单击,是左键单击

网友C:
做复杂了,要编辑库,首先必须得转成非集成的独立库,然后2个库之间,打开库封装名列表,直接选择该封装,右击选择复制,到另外一个库,选择粘贴,该封装就拷贝到另外一个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