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这个平衡电阻怎么配置?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8-07-20):
对,就是这样

楼主:
不太确认,被同事一番话搞晕了。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太确认,被同事一番话搞晕了。谢谢。

以前的运放要放这个电阻,现在的运放,好像不用放这个电阻了,

网友C:
要考虑Vin的阻抗,它和R4并联要等于R9和R5并联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考虑Vin的阻抗,它和R4并联要等于R9和R5并联

前一级是差分放大器输出。

网友C:
运放的输出阻抗按0处理,那么需要串联一个电阻,R4去掉

楼主(点评):
查阅了教本,R4是在放大器的输出串联链路上,R4=R9//r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