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雾化电路烧三极管

楼主(2018-07-21):
Dear 各位大牛:
我有如下电路,高丽人设计,用于医疗马桶上的超声雾化,也就是将药液进行雾化,如下图,输入端是DC 41V(不明白高丽人会弄这么一个电压),输出端接雾化震动片。
现在的问题是:生产出来以后,可以用,但是图中的三极管很容易烧掉,电路原理我分析不明白,盼各位大牛给指点一二。

楼主:
奇怪,没人知道?自己顶一下,别沉底

网友A:
1.最好把三极管KSC2334的手册贴上来,没搜到。看看选型对不对。
2.二极管D1反向并联在L1两端,个人觉得图上的D1保护不了三极管,还有C5电容也并联在L1两端。
3.最好用示波器测试一下,看看三极管工作状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最好把三极管KSC2334的手册贴上来,没搜到。看看选型对不对。
2.二极管D1反向并联在L1两端,个人觉得图上 ...

网友A:
利用CN1的脉冲信号使三极管按照一定频率的开关,使L1震动。C1,R1,R3,L3,R5,构成了RLC电路,是不是他产生了谐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1.最好把三极管KSC2334的手册贴上来,没搜到。看看选型对不对。
2.二极管D1反向并联在L1两端,个人觉得图上 ...

那个D1是不能并联在L1上的。

超声波工作的时候,是谐振状态,L1两端的电压会达到几十上百伏特。你并联了D1,就不可能谐振了。

网友D:
1.三极管加散热片,这个电路效率很低的,三极管非常热的,有人直接将散热片放在水管上水冷。
2.增大R4阻值,减小雾化量(估计不会接受)

网友E:
十几年前也做过不少超声波雾化的产品,功率10~100W,除了楼主这个二极管的接法,别的电路都差不多。二极管接在三极管上是不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1.三极管加散热片,这个电路效率很低的,三极管非常热的,有人直接将散热片放在水管上水冷。
2.增大R4阻值 ...

Fox8769:
谢谢啊,已经有散热片了,主要有一大部分工作没多长时间就挂了,其他的无论怎么工作都没问题,所有,我就是怀疑原理有问题,我又分析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十几年前也做过不少超声波雾化的产品,功率10~100W,除了楼主这个二极管的接法,别的电路都差不多。二极管 ...

二极管应该接在什么地方,或者如何处理。能否共享一个电路参考一下,我主要就是联原理都分析不懂,电路这部分我属于要回炉另造的那种

网友F:
你这个设计有问题吧,
1. Vebo最大才7V, L1一般放在 C 极
2. 二极管是有点怪怪的,应该在L1 两端,电容有滞后性,不能快速使得电压变化,RC要测试一下

网友F:
先搞清楚你这个三极管是工作在放大状态还是开关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D1是不能并联在L1上的。

超声波工作的时候,是谐振状态,L1两端的电压会达到几十上百伏特。你并联了 ...

没有并联,中间还好一个电容c5

网友A:
引用 楼主:
二极管应该接在什么地方,或者如何处理。能否共享一个电路参考一下,我主要就是联原理都分析不懂,电路这 ...

我弄错了,认为他相当于一个感性负载了,原来是震动工作(正负交替)是不是这样?

网友G:
二极管换成快速管,三级管换耐压高一点。

网友H:
适当增加R,30K,或者减小C1,可能对你的雾化会有影响
量测Q驱动波形,看PK值,调节周边阻值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TA3NDMxOHwyZGRlNjk1NXwxNzYxNDU5NjQzfDB8

网友:
在吗?我们有一个和您这个类似的产品,我们是36V电池供电的超声波雾化的产品,也是经常的烧三极管,请问您的解决了吗?如果有兴趣我们可以交流一下,我的电话是13824366886,也是我的微信

网友I:
引用 网友F:
你这个设计有问题吧,
1. Vebo最大才7V, L1一般放在 C 极
2. 二极管是有点怪怪的,应该在L1 两端,电容有 ...

请问,这图的三极管接法是不是射极跟随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