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发出吸合时的响声,但是却没有吸合

楼主(2018-07-21):
如图:使用了一个或门来控制继电器的通断,三极管需工作在饱和区(接通),但是目前的情况就是继电器发出“哒”的响声,但是触点没有真实吸合。
情况测定:将B点直接短到地,继电器真实吸合(发出响声并吸合),以为是三极管没导通,跑到放大区了,或者坏了,但是直接更换后也是一样的,然并卵(注意此电路在两个月前还是好的,因此我想排除三极管的问题);将A点直接接VCC,OK了,继电器又真实吸合了,但是加上10K进去就又不行了,也是发出响声的;
目前推测是电流不够或是继电器什么的老化不行了?但以前这个电路是能正常工作的,只是这两天将板子拿出来上电而已,而已。
各位大大有何良策?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这电路没啥问题,我都是用单片机管脚直接驱动三极管,都没有问题。

电路没问题,查出是程序配置的问题,三个继电器在一起,还一直以为程序配置对就应该吸合它,结果吸合的是另一个,于是就听见声音了

楼主:
或门的问题,也觉得它的输出电流不够?也更换过或门,因此也想排除它

网友B:
继电器什么型号?查一下吸合电流是多少,查一下三极管放大倍数,计算出三极管基极的电流。看看74F02输出的电流是不是足够?
解决办法:我认为给三极管基极加一个上拉电阻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继电器什么型号?查一下吸合电流是多少,查一下三极管放大倍数,计算出三极管基极的电流。看看74F02输出的 ...

继电器型号JZC-32F,吸合电流90ma,保持电流40ma,2N5551放大倍数按60~90倍来算

楼主:
闹了个大乌龙,现在查出是程序配置错了,因为三个继电器在一起,真实汗颜

网友A:
看你这电路没啥问题,我都是用单片机管脚直接驱动三极管,都没有问题。

网友C:
LZ只会替换排除法,还远远不够。
解决问题的办法是示波器或者万用表检查各点的电压,只用耳朵听,只会镊子短路,所见所闻非所得。
而且,直接短路逻辑电路的输出,非硬件工程师所为。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只会替换排除法,还远远不够。
解决问题的办法是示波器或者万用表检查各点的电压,只用耳朵听,只会镊子 ...

“所见所闻非所得”,这句话精辟,说的对,还是得上示波器逻辑分析仪等,知识一开始觉得“望闻问切”就可以解决了,大意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闹了个大乌龙,现在查出是程序配置错了,因为三个继电器在一起,真实汗颜 ...

网友E:
这大热天的,确实够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大热天的,确实够汗的

还以为是什么奇葩问题

网友F:
大概是电阻用大了。
你的图没有元件标号,我就省点事不给你指哪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大概是电阻用大了。
你的图没有元件标号,我就省点事不给你指哪个了。

谢谢提醒啦,请看二楼,查出是粗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