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asc格式文件太大,如何对其进行分割,求助!!!

楼主(2018-07-21):
录取了can总线上大概10个小时的数据,存为asc格式,文件太大回放时很不方便,有没有什么工具可以将asc文件进行分割的,谁用过,求支招?

网友A:
没试过分割,不过CANOE有自带的数据转换功能,你试试看能不能达到效果

楼主(点评):
能将数据解析并转成Excel格式,但是不如使用canoe回放方便分析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试过分割,不过CANOE有自带的数据转换功能,你试试看能不能达到效果

能将数据解析并转成Excel格式,但是不如使用canoe回放方便分析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试过分割,不过CANOE有自带的数据转换功能,你试试看能不能达到效果

使用canoe试了下,确实可以将数据分割,谢谢!

网友B(2018-09-20):
引用 楼主:
使用canoe试了下,确实可以将数据分割,谢谢!

你好,请问用canoe分割数据怎么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请问用canoe分割数据怎么操作
按照截图操作吧!

楼主:
引用 楼主:
按照截图操作吧!

数据较大时,加载数据比较慢,请耐心等待!

网友C(2019-03-22):
确实可以将数据分割,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