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TI的TPS5430做实验 获得电流较小,为什么

楼主(2018-07-21):
我使用的这个电路图。
输入电压VIN大约在26V左右。是20V AC整流并加2200uF电容滤波得到的。

为了测试TPS的额定电流,我在5V的输出端,把几个39欧姆的绕线电阻并在一起得到的8欧姆电阻。

测量发现5V输出端,电压掉到了1V。

并没有像技术资料所说的3A额定电流呀!

请问朋友们,这是为什么?

网友A(点评):
估计是PCB没设计好。过热/载保护了

网友B:
先确认一下轻载时的电压对吗,另外那几个电容,电感的值也得改一下

网友C:
换个大体积的电感试试,电流越大,电感磁环也需要越大,不然容易饱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确认一下轻载时的电压对吗,另外那几个电容,电感的值也得改一下

谢谢关注。小负载没问题,不过我选这个方案就是要应付大电流。

我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个大体积的电感试试,电流越大,电感磁环也需要越大,不然容易饱和

谢谢,我试试!

网友D:
1、确认一下电感的饱和电流,我一般用5A的电感,输出3A没有问题,注意电感和IC的散热。
2、输出电容不要大于220uF,要用低ESR的电容,或者普通铝电解电容并联一个10~47uF的陶瓷电容(X5R或X7R材料)。

楼主(点评):
用买来的TPS5430小模块的电感换上去,就好了。谢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D:
1、确认一下电感的饱和电流,我一般用5A的电感,输出3A没有问题,注意电感和IC的散热。
2、输出电容不要大 ...

收到,谢谢!

网友E:
这种一般是电感电流不够

网友F:
引用 网友D:
1、确认一下电感的饱和电流,我一般用5A的电感,输出3A没有问题,注意电感和IC的散热。
2、输出电容不要大 ...

"输出电容不要大于220uF"
你好,为什么输出电容不要大于220uF呢?在一定范围内,输出电容不是尽量大一点才好吗? 请指导,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F:
"输出电容不要大于220uF"
你好,为什么输出电容不要大于220uF呢?在一定范围内,输出电容不是尽量大一点 ...

这是开关电源啊,并不是输出电容越大越好。
曾经碰到一个硬件攻城狮也是你这个想法,输出用了2200uF,24V输入,一上电,要么没法启动(保护了),要么有过冲输出(过冲到10V以上)。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这是开关电源啊,并不是输出电容越大越好。
曾经碰到一个硬件攻城狮也是你这个想法,输出用了2200uF,24V ...

你好,再请教下,加大电容,为什么会有过冲呢?不是电容大,过冲小吗(电容比喻成水池,不是越大,过冲越小吗)

另外,大电容为什么会保护呢?

请指导,谢谢!

网友G(点评):
电容太大,刚开始工作的时候,需要很大的充电电流,前面的开关管hold不住

网友C:
引用 网友F:
你好,再请教下,加大电容,为什么会有过冲呢?不是电容大,过冲小吗(电容比喻成水池,不是越大,过冲越 ...

数据手册上一般都有推荐,TI 54系列我记得推荐的好像是100uF 固态

网友H:
先确认下焊接的可靠性,和正确性,然后确认下电感的通流量够不够。

网友I:
检查一下你的反馈引脚引线是不是太长,电感问题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个大体积的电感试试,电流越大,电感磁环也需要越大,不然容易饱和

谢谢。换了大电感,同时把钽电解电容换成铝电解电容并一个陶瓷电容就好了。

网友I(点评):
电容影响不大啊,原来的电感饱和可能会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I: 钽电容的ESR过大~

网友I(点评):
@dsyq 这个芯片我们以前也用,如果输出用点解电容的话,体积较大,也用钽电容,至于ESR,可以选取小一点的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I: 我并了一个47uF/50V的陶瓷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确认一下轻载时的电压对吗,另外那几个电容,电感的值也得改一下

谢谢回复。已经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I:
检查一下你的反馈引脚引线是不是太长,电感问题不大

谢谢您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你这26V的输入电源容量如何?能提供最大多大的输入电流?另一种可能就是电感不合适了。 ...

已经解决,谢谢您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