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螺线管电流和磁场强度关系随频率改变而变化

楼主(2018-07-21):
1、最近,绕制了一个螺线管,根据多层螺线管的磁场计算公式 ,推算出磁场和电流的比例关系,从公式可知当螺线管的匝数等结构固定后,认为电流和磁场关系应该是固定的,先考虑螺线管中没有磁芯。实验发现当利用功率放大器驱动螺线管在不同频率下工作,利用高斯计测量在某一电流下螺线管端面磁场强度,如下表所示,几个测试结果都是和理论值相差不大。

频率(Hz)

电流(A)
磁场(mT)
K=B/I

0.6
2.61
4.35

0.91
3.89
4.27

0.44
1.97
4.47

0.532
2.26
4.25
2、但是当为了产生更高频率的磁场时,将螺线管和一电容串联,构成谐振电路发现,当螺线管空心时,在不同的谐振频率下,电流和磁场的关系发生变化,如下表所示,

电流I(A)

端面场强(mT)
k=B/I

0.389

2.14
5.50

0.47

2.68
5.70

0.643

3.44
5.35

0.79

4.20
5.32

0.962

4.95
5.15

谐振频率f=4500Hz

5.41

电流I(A)

端面场强(mT)
k=B/I

0.38

3.25
8.55

0.588

5.23
8.89

0.783

6.9
8.81

谐振频率f=6560Hz

8.83

3、在螺线管中加入铁芯,有效磁导率约为2,进行同样的实验发现也存在这个问题。

电流I(A)

端面场强(mT)
k=B/I
0.88
11.2
12.73
0.79
9.9
12.53
0.44
5.65
12.8
0.24
2.75
11.5
谐振频率f=4656Hz
12.39(平均值)

电流I(A)

端面场强(mT)
k=B/I
0.22
5.23
23.78
0.79
9.9
23.77
0.45
10.7
23.78
0.59
13.58
23.02
0.72
16.7
23.20
谐振频率f=10650Hz
23.51
问题就是加入谐振电路后,B与I 的关系是随着频率改变而变化,这个是什么原因呢?还请各位前辈帮忙分析下,谢谢!

网友A:
“利用高斯计测量在某一电流下螺线管端面磁场强度”
你的高斯计,有10kHz的频响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利用高斯计测量在某一电流下螺线管端面磁场强度”
你的高斯计,有10kHz的频响么? ...

高斯计的频响可以达到50KHz,特意购买了一款这样的高斯计

网友A:
引用 楼主:
高斯计的频响可以达到50KHz,特意购买了一款这样的高斯计

king5555说得对,螺线管上绕组具有分布电容,如下图。

根据你的螺线管示意图,你采用的是多层平绕。这样的绕法,分布电容是最大的。
帖中未说明电流是如何测量的,猜测是通过信号源输出电压和Rx计算出来的。
由于存在分布电容,电阻Rx中电流与电感L中电流不等(幅度不等,相位也不同),且可以知道:电感L中电流幅度必定比电阻Rx中电流幅度要大,因为电感支路与电容支路电流相位相反。信号源频率从低向高变化,信号源频率越接近L和Co并联谐振频率,电感中电流幅度越大于Rx中电流幅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king5555说得对,螺线管上绕组具有分布电容,如下图。

根据你的螺线管示意图,你采用的是多层平绕。这样 ...

楼上正解......
就是并联电容引起的,随着驱动频率越接近谐振频率,越来越变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king5555说得对,螺线管上绕组具有分布电容,如下图。

根据你的螺线管示意图,你采用的是多层平绕。这样 ...

首先,非常感谢前辈的细心指导,您所说的确实有道理,我有几个问题想继续请教一下:
1、螺线管的分布电容是否可以通过LCR仪测试出来,之前只是用LCR仪测了一个电感和电阻值,没有注意分布电容。
2、电流测量确实是通过一个采样电阻Rx测试得到的,测量其两端的电压,间接得到我所认为的“通过螺线管的电流”,我想知道当确定了这个分布电容值后,能否对流过螺线管的电流进行量化,或测量,或通过理论分析?我想把流过螺线管的电流和测试得到的磁场能够和理论分析对应上。
3、我分析当考虑到分布电容的影响,其实开始那几个比较准确的B与I的关系,是在低频(最大700Hz)下测试得到的,螺线管的电流和采样电阻的电流接近,所以那个关系还成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正解......
就是并联电容引起的,随着驱动频率越接近谐振频率,越来越变态。 ...

谢谢前辈指导,这个分布电容当初确实没有太care。

网友A:
引用 楼主:
首先,非常感谢前辈的细心指导,您所说的确实有道理,我有几个问题想继续请教一下:
1、螺线管的分布电容 ...

这些问题可就复杂了,容我考虑考虑。

网友C:
    M大在“地板”层的线圈等效电路静态参数的测量,最容易的是线圈的直流电阻Ro,因为电感对直流源无压降,而容抗无限大,所以万用表电阻当在线圈两端一量就是了。
   分布电容Co的测量:当线圈串联一个足够大的电阻,接一个固定时间的直流电源,Co两端电压上升成线性,说明电感对电容的充电的影响可以忽略,这样就可以用电容充电公式计算出Co。
    电感Lo则用谐振公式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C:
M大在“地板”层的线圈等效电路静态参数的测量,最容易的是线圈的直流电阻Ro,因为电感对直流源无压降 ...

好的,谢谢您,我试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您,我试一下

     线圈分布电容测量的仿真游戏我已经玩了很长时间,也不知道正统的方法如何,现在把我认为简单的方法贴出,供参考。

               测量电感的静态参数
*),微分电路的电容电压与对应时间的计算
  微分是积分的倒置,电容两端的电压E-Vt与对应时间t,可以用积分电路的电容放电时间公式计算,即t=RCLn{E/[E-(E-Vt)]}=RCLn(E/Vt),移项得电容计算式C=t/Ln(E/Vt)R。电阻要足够大,当C小于100pf,经验取值数百K~数十K,成反比;直接观测波形,电容两端起始电压=0,即Vto与E重叠,然后接近线性上升,t时间对应电压Vt。例如以下电路参数计算,C=50/Ln(5/3.9)200=50/0.247*200=1.012pf。

网友C:
*),一个电感量Lo的线圈的直流电阻Ro等效两者串联,线圈之间的耦合电容Co等效与它们并联如红框内。Lo对直流的压降等于0,Co容抗无限大,就可以万用表直接量取Ro如图左。
当电容充电电压上升接近直线,就表示Lo产生的电压不影响按照上节公式C=t/Ln(E/Vt)R计算电容容量。以下电路充电源采用RS触发器,产生波形仅一个;t=TPHL,或者实测。
按照以下电路参数计算的Co=50/Ln(4.9/3.84)20=50/Ln(1.28)20=50/0.247*20=10.1pf。

网友C:
*),当Vt出现弧线就表示电容充电受电感影响,可适当增大R,并在直线段读取(E线对应处有明显褶皱),例如以下电路参数,Co=t/Ln(E/Vt)R=10.18/Ln(4.925/3.008)20=10.18/Ln(1.64)20=1.03pf

网友C:
*),Lo的计算
Q’翻转低电平后,LoCo的谐振周期T=2π√(LoCo),即Lo=T²/(2π)²C,按照下电路参数计算,Lo=1.42²/6.28²*10.1=5mH。R取值大于上述电路10倍,观测到谐振正弦波幅度接近为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C:
*),Lo的计算Q’翻转低电平后,LoCo的谐振周期T=2π√(LoCo),即Lo=T²/(2π)²C,按照下电路参数计算,Lo= ...

谢谢!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