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电路] PCB板制采用的镀金和沉金两种工艺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8-07-21):
镀金和沉金的简介:

  镀金:主要是通过电镀的方式,将金粒子附着到pcb线路板上,因为镀金附着力强,又称为硬金,内存条的金手指为硬金,硬度高,耐磨。

  沉金:是通过化学氧化还原反应的方法生成一层镀层,金粒子结晶,附着到pcb的焊盘上,因为附着力弱,又称为软金。

  镀金和沉金的区别:

1、沉金与镀金所形成的晶体结构不一样,沉金对于金的厚度比镀金要厚很多,沉金会呈金黄色,较镀金来说更黄(这是区分镀金和沉金的方法之一),镀金的会稍微发白(镍的颜色)。贴片加工中镀金工艺是在做阻焊之前做,有可能会出现绿油清洗不干净,不容易上锡;而沉金工艺是在做阻焊之后做,贴片容易上锡。

  2、在做镀金工艺之前通常需要先镀一层镍,然后再镀一层金,金属层为铜镍金,因为镍有磁性,对屏蔽电磁有作用。而沉金工艺则直接在铜皮上面沉金,金属层为铜金,没有镍,无磁性屏蔽。?也就是说趋肤效应中信号的传输是在铜层不会对信号有影响。

  3、镀金与沉金工艺不同,所形成的晶体结构也不一样,沉金较镀金来说更容易焊接,不会造成焊接不良。且沉金较镀金来说晶体结构更致密,不易产成氧化。同时也正因为沉金比镀金软,所以沉金板做金手指不耐磨(沉金板的缺点)。

     4、镀金后的线路板的平整度没有沉金好,对于要求较高的板子,平整度要好,一般就采用沉金,沉金一般不会出现组装后的黑垫现象,沉金板的平整性与使用寿命较镀金板要好。。

     5、沉金较镀金来说晶体结构更致密,不易产成氧化。

     6、随着电路板加工精度要求越来越高,线宽、间距已经到了0.1mm以下。镀金则容易产生金丝短路。沉金板只有焊盘上有镍金,所以不容易产成金丝短路。

     7、沉金板只有焊盘上有镍金,所以线路上的阻焊与铜层的结合更牢固。工程在作补偿时不会对间距产生影响。如需PCB打样请登陆www.jiepei.com/g590。

楼主:
pcb板赏析:
六层板BGA沉金工艺